电磁炉的功率控制很困难吗

楼主:
市场上大部分的电磁炉都有一个现象,功率控制的功能做得很粗糙,比如说用电磁炉炒菜,1000W的功率炒菜会炒焦,想调成300W功率,可是选择了300W功率之后电磁炉还是以1000W功率在工作,只不过是1秒里面有300毫秒在工作另外700毫秒不工作。这其实就是偷换概念,这种工作方式和持续的300W功率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是很疑惑,电磁炉的功率真的很难控制吗,如果是的话,难点在哪里。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产品要做成这样呢,是因为传统的家电厂商已经躺平了吗

网友A:
【这其实就是偷换概念,这种工作方式和持续的300W功率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从发热的平均功率来说,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功率大小控制,由MCU控制输出PWM信号

PWM控制,调整功率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导通时间长功率就大,反之小

这不叫难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就是偷换概念,这种工作方式和持续的300W功率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从发热的平均功率来说,效果 ...

但是炒菜效果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大小控制,由MCU控制输出PWM信号 PWM控制,调整功率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导通时间长功率就大,反之小 ...

怕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看有些人说是占空比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炒菜效果不一样

【炒菜效果】,那就是主观因素非常强,见仁见智,各人各看法了。要客观评价,需要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炒菜效果不一样

【炒菜效果】不一样?你对比过【只不过是1秒里面有300毫秒在工作另外700毫秒不工作】和【持续的300W功率】电磁炉么?哪里找的【持续的300W功率】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看有些人说是占空比做不到

搞工科的,这种结论要用测试数据

楼主能晒一下怎么测量的么

网友:
成本和方案 现在一个也就100多,连工带料 厂家没精力去做这个饱和不能再饱和的了。方案能够用就行,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这是成本问题导致的,而且就算有连续输出功率可调的电磁炉也不见得会比PWM调功法更好,因为至少在绝大多数烹饪场合下,二者完全等效,这是因为炊具、食物的热惯性所导致。

如果你确实在烹饪过程中受PWM调功法影响,解决起来也很简单,换个厚底的锅即可。显然,这比采用连续输出调功的成本低多了。

网友:
数据这种东西最不可信了,很多专家靠的也都是经验,不是数据,即使是数据也是没啥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大小控制,由MCU控制输出PWM信号 PWM控制,调整功率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导通时间长功率就大,反之小 ...

实际上很多电磁炉都只能保持1000W功率持续工作,再调低就是间歇性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很多电磁炉都只能保持1000W功率持续工作,再调低就是间歇性工作了

没有专门研究过电磁炉的工作原理,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我的电磁炉一共有7档,低三档是时分制,其他各档确实是调功率的。

而且电路中有一电阻是可以人为调整起始功率的。

网友:
以前受限于IGBT的规格和技术,最低1000W左右可以连续功率,再低就只能间歇加热。不过现在有连续低功率加热的方案了,只是以前的旧品不会改方案而已。搜索 匀火电磁炉。

网友:
从做功的角度来理解能量。电磁炉提供的功率是单位时间的做功,而做功(能量)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两者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都是用PWM,控制摩丝管的输出,调节输出电压就是调节输出功率了。技术都是很成熟的,应用广泛。

可能是单片机控制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