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R5板子模拟用户自定义的USB设备的问题

楼主:
我仿照圈圈的书,写了个模拟用户自定义的USB设备。

可以识别了,发送按键没有问题。

只是点灯不行。

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if defined (USB_OTG_F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Handles PCD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hpcd PCD handle
  * @retval HAL status
  */
void HAL_PCD_IRQHandler(PCD_HandleTypeDef *hpcd)
{
  USB_OTG_GlobalTypeDef *USBx = hpcd->Instance;
  uint32_t USBx_BASE = (uint32_t)USBx;
  USB_OTG_EPTypeDef *ep;
  uint32_t i;
  uint32_t ep_intr;
  uint32_t epint;
  uint32_t epnum;
  uint32_t fifoemptymsk;
  uint32_t RegVal;

  /* ensure that we are in device mode */
  if (USB_GetMode(hpcd->Instance) == USB_OTG_MODE_DEVICE)
  {
    /* avoid spurious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IS_INVALID_INTERRUPT(hpcd))
    {
      return;
    }

    /* store current frame number */
    hpcd->FrameNumber = (USBx_DEVICE->DSTS & USB_OTG_DSTS_FNSOF_Msk) >> USB_OTG_DSTS_FNSOF_Pos;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MMIS))
    {
      /* incorrect mode, acknowledge the interrupt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MMIS);
    }

    /* Handle RxQLevel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RXFLVL))
    {
      USB_MASK_INTERRUPT(hpcd->Instance, USB_OTG_GINTSTS_RXFLVL);

      RegVal = USBx->GRXSTSP;

      ep = &hpcd->OUT_ep[RegVal & USB_OTG_GRXSTSP_EPNUM];

      if (((RegVal & USB_OTG_GRXSTSP_PKTSTS) >> 17) ==  STS_DATA_UPDT)
      {
        if ((RegVal & USB_OTG_GRXSTSP_BCNT) != 0U)
        {
          (void)USB_ReadPacket(USBx, ep->xfer_buff,
                               (uint16_t)((RegVal & USB_OTG_GRXSTSP_BCNT) >> 4));

          ep->xfer_buff += (RegVal & USB_OTG_GRXSTSP_BCNT) >> 4;
          ep->xfer_count += (RegVal & USB_OTG_GRXSTSP_BCNT) >> 4;

					//HAL_GPIO_Writ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 GPIO_PIN_SET);

        }
      }
      else if (((RegVal & USB_OTG_GRXSTSP_PKTSTS) >> 17) == STS_SETUP_UPDT)
      {
        (void)USB_ReadPacket(USBx, (uint8_t *)hpcd->Setup, 8U);
        ep->xfer_count += (RegVal & USB_OTG_GRXSTSP_BCNT) >> 4;

      }
      else
      {
        /* ... */
				//HAL_GPIO_WritePin(LD3_GPIO_Port, LD3_Pin, GPIO_PIN_SET);
      }

      USB_UNMASK_INTERRUPT(hpcd->Instance, USB_OTG_GINTSTS_RXFLVL);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OEPINT))
    {
      epnum = 0U;

      /* Read in the device interrupt bits */
      ep_intr = USB_ReadDevAllOutEpInterrupt(hpcd->Instance);

      while (ep_intr != 0U)
      {
        if ((ep_intr & 0x1U) != 0U)
        {
          epint = USB_ReadDevOutEPInterrupt(hpcd->Instance, (uint8_t)epnum);

					//////////////////////////////////////////////////////////////////

          if ((epint & USB_OTG_DOEPINT_XFRC) == USB_OTG_DOEPINT_XFRC)
          {
            CLEAR_OUT_EP_INTR(epnum, USB_OTG_DOEPINT_XFRC);
            (void)PCD_EP_OutXfrComplete_int(hpcd, epnum);
          }

          if ((epint & USB_OTG_DOEPINT_STUP) == USB_OTG_DOEPINT_STUP)
          {
            CLEAR_OUT_EP_INTR(epnum, USB_OTG_DOEPINT_STUP);
            /* Class B setup phase done for previous decoded setup */
            (void)PCD_EP_OutSetupPacket_int(hpcd, epnum);
          }

          if ((epint & USB_OTG_DOEPINT_OTEPDIS) == USB_OTG_DOEPINT_OTEPDIS)
          {
            CLEAR_OUT_EP_INTR(epnum, USB_OTG_DOEPINT_OTEPDIS);
          }

          /* Clear OUT Endpoint disable interrupt */
          if ((epint & USB_OTG_DOEPINT_EPDISD) == USB_OTG_DOEPINT_EPDISD)
          {
            if ((USBx->GINTSTS & USB_OTG_GINTSTS_BOUTNAKEFF) == USB_OTG_GINTSTS_BOUTNAKEFF)
            {
              USBx_DEVICE->DCTL |= USB_OTG_DCTL_CGONAK;
            }

            ep = &hpcd->OUT_ep[epnum];

            if (ep->is_iso_incomplete == 1U)
            {
              ep->is_iso_incomplete = 0U;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ISOOUTIncompleteCallback(hpcd, (uint8_t)epnum);
#else
              HAL_PCD_ISOOUTIncompleteCallback(hpcd, (uint8_t)epnum);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CLEAR_OUT_EP_INTR(epnum, USB_OTG_DOEPINT_EPDISD);
          }

          /* Clear Status Phase Received interrupt */
          if ((epint & USB_OTG_DOEPINT_OTEPSPR) == USB_OTG_DOEPINT_OTEPSPR)
          {
            CLEAR_OUT_EP_INTR(epnum, USB_OTG_DOEPINT_OTEPSPR);
          }

          /* Clear OUT NAK interrupt */
          if ((epint & USB_OTG_DOEPINT_NAK) == USB_OTG_DOEPINT_NAK)
          {
            CLEAR_OUT_EP_INTR(epnum, USB_OTG_DOEPINT_NAK);
          }
        }
        epnum++;
        ep_intr >>= 1U;
      }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IEPINT))
    {
      /* Read in the device interrupt bits */
      ep_intr = USB_ReadDevAllInEpInterrupt(hpcd->Instance);

      epnum = 0U;

      while (ep_intr != 0U)
      {
        if ((ep_intr & 0x1U) != 0U) /* In ITR */
        {
          epint = USB_ReadDevInEPInterrupt(hpcd->Instance, (uint8_t)epnum);

          if ((epint & USB_OTG_DIEPINT_XFRC) == USB_OTG_DIEPINT_XFRC)
          {
            fifoemptymsk = (uint32_t)(0x1UL << (epnum & EP_ADDR_MSK));
            USBx_DEVICE->DIEPEMPMSK &= ~fifoemptymsk;

            CLEAR_IN_EP_INTR(epnum, USB_OTG_DIEPINT_XFRC);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DataInStageCallback(hpcd, (uint8_t)epnum);
#else
            HAL_PCD_DataInStageCallback(hpcd, (uint8_t)epnum);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if ((epint & USB_OTG_DIEPINT_TOC) == USB_OTG_DIEPINT_TOC)
          {
            CLEAR_IN_EP_INTR(epnum, USB_OTG_DIEPINT_TOC);
          }
          if ((epint & USB_OTG_DIEPINT_ITTXFE) == USB_OTG_DIEPINT_ITTXFE)
          {
            CLEAR_IN_EP_INTR(epnum, USB_OTG_DIEPINT_ITTXFE);
          }
          if ((epint & USB_OTG_DIEPINT_INEPNE) == USB_OTG_DIEPINT_INEPNE)
          {
            CLEAR_IN_EP_INTR(epnum, USB_OTG_DIEPINT_INEPNE);
          }
          if ((epint & USB_OTG_DIEPINT_EPDISD) == USB_OTG_DIEPINT_EPDISD)
          {
            (void)USB_FlushTxFifo(USBx, epnum);

            ep = &hpcd->IN_ep[epnum];

            if (ep->is_iso_incomplete == 1U)
            {
              ep->is_iso_incomplete = 0U;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ISOINIncompleteCallback(hpcd, (uint8_t)epnum);
#else
              HAL_PCD_ISOINIncompleteCallback(hpcd, (uint8_t)epnum);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CLEAR_IN_EP_INTR(epnum, USB_OTG_DIEPINT_EPDISD);
          }
          if ((epint & USB_OTG_DIEPINT_TXFE) == USB_OTG_DIEPINT_TXFE)
          {
            (void)PCD_WriteEmptyTxFifo(hpcd, epnum);
          }
        }
        epnum++;
        ep_intr >>= 1U;
      }
    }

    /* Handle Resume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WKUINT))
    {
      /* Clear the Remote Wake-up Signaling */
      USBx_DEVICE->DCTL &= ~USB_OTG_DCTL_RWUSIG;

      if (hpcd->LPM_State == LPM_L1)
      {
        hpcd->LPM_State = LPM_L0;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LPMCallback(hpcd, PCD_LPM_L0_ACTIVE);
#else
        HAL_PCDEx_LPM_Callback(hpcd, PCD_LPM_L0_ACTIVE);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else
      {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ResumeCallback(hpcd);
#else
        HAL_PCD_ResumeCallback(hpcd);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WKUINT);
    }

    /* Handle Suspend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USBSUSP))
    {
      if ((USBx_DEVICE->DSTS & USB_OTG_DSTS_SUSPSTS) == USB_OTG_DSTS_SUSPSTS)
      {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SuspendCallback(hpcd);
#else
        HAL_PCD_SuspendCallback(hpcd);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USBSUSP);
    }

    /* Handle LPM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LPMINT))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LPMINT);

      if (hpcd->LPM_State == LPM_L0)
      {
        hpcd->LPM_State = LPM_L1;
        hpcd->BESL = (hpcd->Instance->GLPMCFG & USB_OTG_GLPMCFG_BESL) >> 2U;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LPMCallback(hpcd, PCD_LPM_L1_ACTIVE);
#else
        HAL_PCDEx_LPM_Callback(hpcd, PCD_LPM_L1_ACTIVE);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else
      {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SuspendCallback(hpcd);
#else
        HAL_PCD_SuspendCallback(hpcd);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

    /* Handle Reset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USBRST))
    {
      USBx_DEVICE->DCTL &= ~USB_OTG_DCTL_RWUSIG;
      (void)USB_FlushTxFifo(hpcd->Instance, 0x10U);

      for (i = 0U; i < hpcd->Init.dev_endpoints; i++)
      {
        USBx_INEP(i)->DIEPINT = 0xFB7FU;
        USBx_INEP(i)->DIEPCTL &= ~USB_OTG_DIEPCTL_STALL;
        USBx_OUTEP(i)->DOEPINT = 0xFB7FU;
        USBx_OUTEP(i)->DOEPCTL &= ~USB_OTG_DOEPCTL_STALL;
        USBx_OUTEP(i)->DOEPCTL |= USB_OTG_DOEPCTL_SNAK;
      }
      USBx_DEVICE->DAINTMSK |= 0x10001U;

      if (hpcd->Init.use_dedicated_ep1 != 0U)
      {
        USBx_DEVICE->DOUTEP1MSK |= USB_OTG_DOEPMSK_STUPM |
                                   USB_OTG_DOEPMSK_XFRCM |
                                   USB_OTG_DOEPMSK_EPDM;

        USBx_DEVICE->DINEP1MSK |= USB_OTG_DIEPMSK_TOM |
                                  USB_OTG_DIEPMSK_XFRCM |
                                  USB_OTG_DIEPMSK_EPDM;

      }
      else
      {
        USBx_DEVICE->DOEPMSK |= USB_OTG_DOEPMSK_STUPM |
                                USB_OTG_DOEPMSK_XFRCM |
                                USB_OTG_DOEPMSK_EPDM |
                                USB_OTG_DOEPMSK_OTEPSPRM |
                                USB_OTG_DOEPMSK_NAKM;

        USBx_DEVICE->DIEPMSK |= USB_OTG_DIEPMSK_TOM |
                                USB_OTG_DIEPMSK_XFRCM |
                                USB_OTG_DIEPMSK_EPDM;
      }

      /* Set Default Address to 0 */
      USBx_DEVICE->DCFG &= ~USB_OTG_DCFG_DAD;

      /* setup EP0 to receive SETUP packets */
      (void)USB_EP0_OutStart(hpcd->Instance, (uint8_t *)hpcd->Setup);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USBRST);
    }

    /* Handle Enumeration done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ENUMDNE))
    {
      (void)USB_ActivateSetup(hpcd->Instance);
      hpcd->Init.speed = USB_GetDevSpeed(hpcd->Instance);

      /* Set USB Turnaround time */
      (void)USB_SetTurnaroundTime(hpcd->Instance,
                                  HAL_RCC_GetHCLKFreq(),
                                  (uint8_t)hpcd->Init.speed);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ResetCallback(hpcd);
#else
      HAL_PCD_ResetCallback(hpcd);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ENUMDNE);
    }

    /* Handle SOF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SOF))
    {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SOFCallback(hpcd);
#else
      HAL_PCD_SOFCallback(hpcd);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SOF);
    }

    /* Handle Global OUT NAK effective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BOUTNAKEFF))
    {
      USBx->GINTMSK &= ~USB_OTG_GINTMSK_GONAKEFFM;

      for (epnum = 1U; epnum < hpcd->Init.dev_endpoints; epnum++)
      {
        if (hpcd->OUT_ep[epnum].is_iso_incomplete == 1U)
        {
          /* Abort current transaction and disable the EP */
          (void)HAL_PCD_EP_Abort(hpcd, (uint8_t)epnum);
        }
      }
    }

    /* Handle Incomplete ISO IN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IISOIXFR))
    {
      for (epnum = 1U; epnum < hpcd->Init.dev_endpoints; epnum++)
      {
        RegVal = USBx_INEP(epnum)->DIEPCTL;

        if ((hpcd->IN_ep[epnum].type == EP_TYPE_ISOC) &&
            ((RegVal & USB_OTG_DIEPCTL_EPENA) == USB_OTG_DIEPCTL_EPENA))
        {
          hpcd->IN_ep[epnum].is_iso_incomplete = 1U;

          /* Abort current transaction and disable the EP */
          (void)HAL_PCD_EP_Abort(hpcd, (uint8_t)(epnum | 0x80U));
        }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IISOIXFR);
    }

    /* Handle Incomplete ISO OUT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PXFR_INCOMPISOOUT))
    {
      for (epnum = 1U; epnum < hpcd->Init.dev_endpoints; epnum++)
      {
        RegVal = USBx_OUTEP(epnum)->DOEPCTL;

        if ((hpcd->OUT_ep[epnum].type == EP_TYPE_ISOC) &&
            ((RegVal & USB_OTG_DOEPCTL_EPENA) == USB_OTG_DOEPCTL_EPENA) &&
            ((RegVal & (0x1U << 16)) == (hpcd->FrameNumber & 0x1U)))
        {
          hpcd->OUT_ep[epnum].is_iso_incomplete = 1U;

          USBx->GINTMSK |= USB_OTG_GINTMSK_GONAKEFFM;

          if ((USBx->GINTSTS & USB_OTG_GINTSTS_BOUTNAKEFF) == 0U)
          {
            USBx_DEVICE->DCTL |= USB_OTG_DCTL_SGONAK;
            break;
          }
        }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PXFR_INCOMPISOOUT);
    }

    /* Handle Connection event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SRQINT))
    {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ConnectCallback(hpcd);
#else
      HAL_PCD_ConnectCallback(hpcd);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__HAL_PCD_CLEAR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SRQINT);
    }

    /* Handle Disconnection event Interrupt */
    if (__HAL_PCD_GET_FLAG(hpcd, USB_OTG_GINTSTS_OTGINT))
    {
      RegVal = hpcd->Instance->GOTGINT;

      if ((RegVal & USB_OTG_GOTGINT_SEDET) == USB_OTG_GOTGINT_SEDET)
      {
#if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1U)
        hpcd->DisconnectCallback(hpcd);
#else
        HAL_PCD_DisconnectCallback(hpcd);
#endif /*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
      }
      hpcd->Instance->GOTGINT |= RegVal;
    }
  }
}
#endif /* defined (USB_OTG_FS) */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收数据,用bus hound也发不出数据来。

还有一点,圈圈的书上写着要用端点1输出。

hpcd_USB_OTG_FS.Init.use_dedicated_ep1 = DISABLE;

这个把端点一禁止了。可是我一使能它,设备就不识别。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帮顶,不太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