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t-thread stdudio adc的使用 (9)

楼主: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t-thread也可以使用mdk项目(9)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箱评测:安装环境和点灯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以太网跑个例子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跑个串口例子USART_Polling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跑个串口例子USART_Interrupt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始rt-thread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二 消息队列与键盘和led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t-thread studio 使用按键和led驱动包

最近玩APM32F407 Tiny板,发现rt-thread studio还是蛮不错的,如果我们使用mdk搞好的项目,也可以直接导入到rt-thread studio编译和调试的。

rt-thread studio导入mdk项目

项目资源管理器右击进入导入页面,选mdk的项目就可以了,发现iar的有问题。

mdk项目里面也可以加入rt-thread rtos

加入rt-thread组件

选择3.13版本 选择内核和shell

保存,编译,发现 几个问题,去掉后编译

rt-thread rtos就加到mdk项目里面了。

另外rt-thread studio也集成了env可以进行图形化配置

下面开始adc项目:

1,新建一个基于芯片的工程:

2,组件里 使能adc并保存

3,board.h里面打开#define BSP_USING_ADC1(去掉注释)

4,去掉main.c中的 LOG_D("Hello RT-Thread!");

4,保存,构建,下载,msh里面测试:

看上面的知道adc1的对应通道是哪个io

实验:msh里面 输入命令:就读到数据了,因为没接 电阻调节电压,所以数据变化不明显。方便。

nmg

网友A:
rt-thread 对国产器件支持的似乎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thread 对国产器件支持的似乎挺多

用起来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