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7评测】5. FatFS文件系统移植(源码)

楼主:
       FatFs是一个通用的FAT/exFAT文件系统模块,用于小型嵌入式系统。它完全是由 ANSI C 语言编写并且完全独立于底层的 I/O 介质。因此它是独立于平台的,可以集成到资源有限的小型微控制器中,如8051、PIC、AVR、ARM、Z80、RX等。FatFs 支持 FAT12、FAT16、FAT32、exFAT 等格式,所以我们利用前面写好的 SD卡驱动,把 FatFs 文件系统代码移植到工程。

2.如何下载FatFs文件系统
FatFs 文件系统的源码可以从 fatfs 官网下载: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在移植之前,我们需要对FatFs文件系统有一个大致认识。这样我们才知道哪些是可以直接移植,哪些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实现的。下面显示的依赖关系图是带有FatFs模块的嵌入式系统的典型配置。绿色部分(Low Level Disk I/O Layer)FatFs文件系统不关心具体的实现,所以需要我们自己来实现它。

下面展示了单驱动系统多驱动系统,我们在实现了SD卡驱动之后,还需要实现一个实时时钟(RTC),它会在创建或者修改文件时会用到。如果需要同时支持U盘、SD卡、Nand Flash等,需要分别实现对应的驱动,然后挂载在不同的节点,这样FatFs就可以同时管理多个设备。

1. 把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2. 修改disk.c 中的接口函数:

1. 修改写函数: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很多人都卡死在这里了,网上的说法很多也是一带而过甚至 是错误的,这里一定要擦除扇区。

2. 读函数:

3. ioctl函数:

然后就是 ffconfig.h 文件中少量修改即可。

测试结果:文件系统格式化+挂载OK

代码经过整理上传到了gitee仓库,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下载哦~~

gitee/casy

网友:
应用测试函数给大家参考:

  • void ExtFlash_Storage_Init(void)
  • {
  • FRESULT fret; /* FatFs return code */
  • FRESULT res ;
  • FIL fnew; /* 文件对象 */
  • BSP_spiflash_init();
  • MOUNT:
  • /* 挂载fatfs */
  • res = f_mount(&fs,"0:",1);
  • if(res == FR_OK)
  • {
  • printf("FatFS disk drive 0 mounted on SPIFlash OK!\r\n");
  • // if(new_spiflash_chip)
  • // {
  • // //创建一个文件
  • // FRESULT res = f_open(&fnew, "0:log.txt",FA_CREATE_ALWAYS );
  • // if ( res == FR_OK )
  • // {
  • // printf("log.txt file created OK!!\r\n");
  • // /* 不再读写,关闭文件 */
  • // //f_close(&fnew); // do not close here
  • // }
  • // }
  • return;
  • }
  • else
  • {
  • printf("FatFS mounted on SPIFlash Fail! ErrCode = %d\r\n",res);
  • }
  • /*不需要每次启动都创建文件系统,否则历史存储的文件会被格式化*/
  • if(res == FR_NO_FILESYSTEM)
  • {
  • printf("This is a new flash chip!!!\r\n");
  • new_spiflash_chip = true;
  • spiflash_bulk_erase(); // erase whole chip
  • fret = f_mkfs("0:", 0, work, sizeof(work)); // 自动调用磁盘初始化
  • if(fret == FR_OK)
  • {
  • printf("FatFS created on SPIFlash OK!\r\n");
  • goto MOUNT;
  • }
  • else
  • {
  • printf("FatFS created on SPIFlash Fail!,ErrCode = %d\r\n",fret);
  • }
  • }
  • }

gitee/casy

网友A:
谢谢分享,用平台已经移植好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用平台已经移植好的呀。

看过了历程里面没有合适的,Start板还是需要自己移植的呢

gitee/cas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过了历程里面没有合适的,Start板还是需要自己移植的呢

我估计可以直接用cubemx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可以直接用cubemx搞

 应该还要修改一些底层细节。

网友:
据说这个可以用arduino整了,当然用rt-thread studio好整  用platformio可以整。

网友:
代码经过整理上传到了gitee仓库,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下载哦~~

能开源分享,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