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t-thread stdudio 玩转mqtt (10)

楼主: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t-thread stdudio 玩转mqtt (10)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箱评测:安装环境和点灯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以太网跑个例子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跑个串口例子USART_Polling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跑个串口例子USART_Interrupt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始rt-thread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二 消息队列与键盘和led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t-thread studio 使用按键和led驱动包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t-thread stdudio adc的使用 (9)

最近玩APM32F407 Tiny板,发现rt-thread studio还是蛮不错的,经过几天的 摸索,发现能 玩mqtt, 开始

1,新建一个基于芯片的项目

串口使用版本V1,否则出错

2,保存,构建,下载,就出来一个hellworld项目。

3,配置eth

使能lwip和网络接口设备等如下:

使用静态ip如下:

board.h中加入如图下的定义BSP_USE_ETH PHY_USING_LAN8720A

编写空的phy_reset()函数,因为复位腿直接接复位了,没用cpu的io复位。

去掉main.c  LOG_D("Hello RT-Thread!");

4,保存,构建,下载,测试:有问题,超时,电脑能ping到它。

发现电脑 防火墙没开:

这样好了,网络通了:

5,加入mqtt组件,这里 选pahomqtt,用的人多。

配置一下:

6,保存,构建,发现有几个问题:修改了一下,让他编译通过。

7,构建,下载,测试:通了,mqtt跑起来了。

这里我是用的自己本地的mqtt broker 记得ip在同一网段 ,实验前先ping一下, broker ip 用户名,密码和topic都不要搞错。

谢谢 观看。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楼主厉害,mqtt确实是个好东西呢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mqtt确实是个好东西呢

谢谢鼓励!

网友B:
大咪大佬,一般客户端和服务端qos设置成那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咪大佬,一般客户端和服务端qos设置成那个比较好?

看情况吧。如果qos0的话快点,但不保证能每次准确送到,比如你查温度。每几秒一次。万一没送到。还可以下次查。

如果是必须每次送到,不能失误的就qos1或qos2 .

依我经验,qos0也都比较可靠。很少不能送达(难碰到)。

MQTT 定义了三个 QoS 等级,分别为:

QoS 0,最多交付一次。
QoS 1,至少交付一次。
QoS 2,只交付一次。
其中,使用 QoS 0 可能丢失消息,使用 QoS 1 可以保证收到消息,但消息可能重复,使用 QoS 2 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丢失也不重复。QoS 等级从低到高,不仅意味着消息可靠性的提升,也意味着传输复杂程度的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咪大佬,一般客户端和服务端qos设置成那个比较好?

csdn有些好文 https://blog.csdn.net/emqx_broker/article/details/128659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