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硬件GPIO测试和UART测试

楼主:
经过对《MTB CAT1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文档的研究,学习到了一些新的知识,首先Psoc是双核架构,其中的M4核心是主核心,M0是低功耗核心,M0使用32.768K的晶振,主要用来做低功耗运行,所以默认的情况下程序都是运行在M4核心上,两个内核共享一个公共内存空间。通过PDL IPC 驱动程序通讯。所以非必要的情况下一个核心工作在一种模式下就可以。当然两个核心也可以同时工作,但是比较复杂。

本次测试是通过ModusToolBox3.1进行的,通过研究发现3.1也是可以支持offline模式地,方法是通过lcs-manager-cli --add-bsp CY8CEVAL-062S2工具将BSP保存到本地目录,就可以使用了,操作和用法参考相关目录下的文档。

 这次还是使用hello项目来完成,由于还是没有发现板子芯片的BSP包,继续使用CY8CEVAL-062S2作为模板。生成项目后,需要修改WCO功能和Debug SWD设置。去掉WCO是因为没有外接的32.768K晶振。同时也需要将相关的时钟设置成ILO

 点击design.modus打开后选择Device Configurator进入图形配置界面。

 需要将WCO前的勾去掉,有两处出现了变化,然后将CLK_LF的信号源换成ILO

 换成ILO信号源,查看是否还有未完成的任务。

选择debug,修改成SWD调试,不带SWO的

 修改后注意出现的两个新任务

 点击后完成操作。下一步修改LED引脚和uart DAP引脚

 注意修改时一定要保留前面的勾选项,然后在存盘。

 这时编译一下程序,但是注意这时的程序是不能工作的,需要重新打开Device Configurator将修改前的勾去掉,

 在次编译build这时的程序就可以工作了。这个选项前面的勾是个什么作用目前不知道,但是直接去掉程序也是不能正常工作地。有知道的请告诉在下。

 可以看到led1开始闪烁,终端中输入“Enter”后闪烁停止

 同时屏幕打印LED blinking paused!

nmg

网友A:
更正一下:

“所以默认的情况下程序都是运行在M4核心上,两个内核共享一个公共内存空间”

默认是在什么核心是由软件决定地,通常是M0核心,两个核心的内存空间是公用地,也就是任何的外设硬件都是公用地这一点和STM32不一样,一段程序运行是由地址标记决定地。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 “所以默认的情况下程序都是运行在M4核心上,两个内核共享一个公共内存空间” ...

像你这个等级的用户,发表后应该有1周的可编辑权限,可以直接在正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