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09升压发热严重,请教下有没有其他升压芯片

楼主:
XL6009升压发热严重,请教下有没有其他升压芯片

5V升压12V/2A,20W左右,发热严重,没一会就烫手了,请问有没有其他升压芯片,5V升压12V,发热不这么严重的,谢谢

网友A:
先看器件手册,根据效率计算耗散功率是否正常。只有排除了设计问题,确认是芯片本身的效率不足问题导致的无法接受的发热,那才需要找更高效率的型号。

网友:
20W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不要找一体的,那种控制器就可以,要用一体的要找效率高的,是实际效率,不是最高效率。而且这个跟人布板设计功底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XL6009升压发热严重,

没有找到具体原因,就要找其他升压芯片,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B:
5V升压12V/2A

升压的压差确实有点大了

XL6009升压 / 升降压可提供4A输出电流能力DC5-32V

5V至32V输入电压范围

应该检查一下电路功率电感参数,布线,散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升压12V/2A 升压的压差确实有点大了   XL6009升压 / 升降压可提供4A输出电流能力DC5-32V ...

20W左右,估计60几度,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器件手册,根据效率计算耗散功率是否正常。只有排除了设计问题,确认是芯片本身的效率不足问题导致的无 ...

大概60几度,正常吗?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LM2577发热较少,   MT3608可以减少发热,   TPS61220

网友:
一致做降压设计,还没做过升压的电路设计呢,我也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