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07模拟带鼠标的USB键盘的问题

楼主:
我参考圈圈的例程,现在键盘和鼠标都出来了。

可是按键不反应。

用·bus hound抓包

正常的这样:

我现在这样

到底哪儿的问题呢?高手指教,谢谢!

nmg

网友:
不是有历程吗?

慢慢改试试看~加油

gitee/casy

网友:
你上传或者截图一下相关代码,更有利于别的网友帮你看看啥原因

网友:
uint8_t g_usbDeviceDescriptor[USB_DEVICE_DESCRIPTOR_SIZE] =
{
    /* bLength */
    0x12,

    /* bDescriptorType */
    USBD_DESC_DEVICE,

    /* bcdUSB */
    0x00, 0x02,

    /* bDeviceClass */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0x00,
    /* bMaxPacketSize = 64 */
    0x40,
    /* idVendor =  314b*/
    0x34, 0x12,
    /* idProduct = 0107 */
    0x21, 0x44,
    /* bcdDevice = 2.00 */
    0x00, 0x02,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
    1,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
    2,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 serial number */
    3,
    /* bNumConfigurations */
    USBD_CONFIGURATION_NUM,
};
uint8_t g_usbConfigDescriptor[USB_CONFIG_DESCRIPTOR_SIZE] =
{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0x02,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sizeof(g_usbConfigDescriptor)&0xff,    //JOYSTICK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sizeof(g_usbConfigDescriptor)>>8)&0xff,
	0x01,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0x00,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C0,         /*bmAttributes: self powered */
	0x32,         /*MaxPower 1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ò????a?ó?ú?èê?·?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interface ****************/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0x04,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0,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2,         /*bNumEndpoints*/
	0x03,         /*bInterfaceClass: HID*/
	0x01,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1,         /*b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ò????aHID?èê?·?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HID ********************/
	/* 18 */
	0x09,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HID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
	0x10,         /*bcdHID: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0x01,
	0x00,         /*bCountryCode: Hardware target country*/
	0x01,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0x22,         /*bDescriptorType*/
	//JOYSTICK_SIZ_REPORT_DESC,/*wItem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0x00,
	sizeof(g_hidMouseReportDescriptor)&0xff,
	(sizeof(g_hidMouseReportDescriptor)>>8)&0xff,
	//ò????aê?è???μ?1?èê?·?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endpoint ********************/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0x05,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8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0A,          /*wMaxPacketSize: 10 Byte max */
	0x00,
	0x2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32 ms)*/

	//ò????aê?3???μ?1?èê?·?
	/* 34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0x05,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OUT)*/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0A,          /*wMaxPacketSize: 10 Byte max */
	0x00,
	0x2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32 ms)*/

};
uint8_t g_hidMouseReportDescriptor[121] =
{

/************************USB?ü?ì2?·?±¨???èê?·?**********************/
	/*******************************************************************/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0x01, // Report ID (1)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Keypad)
	0x19, 0xe0, //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0x29, 0xe7,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0x95, 0x06, // REPORT_COUNT (6)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Keypad)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Reserved (no event indicated))
	0x29, 0x65,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Application)
	0x81, 0x00, // INPUT (Data,Ary,Abs)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95, 0x05, // REPORT_COUNT (5)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05, 0x08, // USAGE_PAGE (LEDs)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Num Lock)
	0x29, 0x05, // USAGE_MAXIMUM (Kana)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3, // REPORT_SIZE (3)
	//3??bità′′?3éò?×??ú?£
	0x91, 0x03, // OUTPUT (Cnst,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USBêó±ê2?·?±¨???èê?·?**********************/
	/*******************************************************************/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2, // USAGE (Mouse)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0x02, // Report ID (2)
	0x09, 0x01, // USAGE (Pointer)
	0xa1, 0x00, // COLLECTION (Physical)
	0x05, 0x09, // USAGE_PAGE (Button)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Button 1)
	0x29, 0x03, // USAGE_MAXIMUM (Button 3)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5, // REPORT_SIZE (5)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30, // USAGE (X)
	0x09, 0x31, // USAGE (Y)
	0x09, 0x38, // USAGE (Wheel)
	0x15, 0x81, // LOGICAL_MINIMUM (-127)
	0x25, 0x7f, // LOGICAL_MAXIMUM (127)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0x81, 0x06, // INPUT (Data,Var,Rel)
	0xc0,       // END_COLLECTION
	0xc0        // END_COLLECTION

};
void SendReport(void)
{
 //需要返回的9字节报告的缓冲(一字节报告ID加键盘8字节报告)
 //而鼠标报告只有4字节,加上一字节报告ID总共5字节,9字节够了。

 uint8_t Buf[9]={0,0,0,0,0,0,0,0,0};

 //由于需要返回多个按键,所以需要增加一个变量来保存当前的位置。
 //由于报告ID占用第一字节,所以普通按键从第四字节开始存放。
 //uint8_t i=3;

 //我们用KEY1键来选择剩余的7个键是键盘功能还是鼠标功能。
 //当KEY1按住时,剩余7个键为键盘功能,这7个键的功能跟键盘
 //实例的一样。当KEY1松开时,剩余7个键为鼠标功能,功能分别为:
 //KEY2:光标左移,KEY3:光标右移,KEY4:光标上移,KEY5:光标下移。
 //KEY6:鼠标左键,KEY7:鼠标中键,KEY8:鼠标右键。
 if(g_usbDev.devState != USBD_DEVICE_STATE_CONFIGURED)
	{
			return;
	}
 //根据不同的按键设置输入报告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1)==0) //如果KEY1按住,则为键盘功能
 {
	 if(s_statusEP)
   {
			Buf[0]=0x01;  //第一字节为报告ID,键盘报告ID为1。
			if(KeyPress & 0x01) //如果KEY2按住
			{
			 Buf[3]=0x04;  //KEY2为左Shift键。
			}
			if(KeyPress & 0x02) //如果KEY3按住
			{
			 Buf[3]=0x05;  //KEY2为左Shift键。
			}
			if(KeyPress & 0x04) //如果KEY4按住
			{
			 Buf[3]=0x06;  //KEY2为左Shift键。
			}
			if(KeyPress & 0x08)  //如果KEY5按住
			{
			 Buf[3]=0x07;  //KEY2为左Shift键。
			}
			s_statusEP = 0;

			USBD_TxData(USB_EP_1, Buf, sizeof(Buf));
			memset(Buf,0,sizeof(Buf));
		}
 }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0)==0) //如果KEY1按住,则为键盘功能 //KEY1松开,为鼠标功能
 {
	 if(s_statusEP)
   {
				Buf[0]=0x02;  //第一字节为报告ID,鼠标报告ID为2。
				if(KeyDown & 1) //如果KEY2按下
				{
				 Buf[2]=-10;  //KEY2为鼠标左移,按一次移动10个单位。
				}
				if(KeyDown & 2) //如果KEY3按下
				{
				 Buf[2]=10;  //KEY3为鼠标右移,按一次移动10个单位。
				}
				if(KeyDown & 4) //如果KEY4按下
				{
				 Buf[3]=-10;  //KEY4为鼠标上移,按一次移动10个单位。
				}
				if(KeyDown & 8)  //如果KEY5按下
				{
				 Buf[3]=10;  //KEY5为鼠标下移,按一次移动10个单位。
				}
				s_statusEP = 0;

			USBD_TxData(USB_EP_1, Buf, 5);
			memset(Buf,0,5);
			}
 }
 //记得清除KeyUp和KeyDown
 KeyUp=0;
 KeyDow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