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rt-thread之GPIO中断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基于rt-thread系统下的GPIO中断的测试。开发板上的按键为中断输入,LED指示中断的状态。

一、硬件电路

开发板上有一个用户按键和两个LED指示灯,使用按键为中断输入,LED灯为状态指示。

二、程序

按键中断输入设为上升中断,每次松开按键,进入一次中断调用函数。

pin_eint.c

//pin_eint.c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drv_gpio.h"

#define KEY_PIN_NUM     GET_PIN(6, 2)
#define LED2_PIN_NUM    GET_PIN(0, 1)

rt_uint8_t led2_status=0;
void led2_hdl(void *args)
{
    rt_kprintf("key interrupt! led2_status:%d\r\n",led2_status);
    if(led2_status==0)
    {
        led2_status=1;
        rt_pin_write(LED2_PIN_NUM, PIN_HIGH);
    }
    else
    {
        led2_status=0;
        rt_pin_write(LED2_PIN_NUM, PIN_LOW);
    }

}

static void pin_eint_sample(void)
{
    //led2设置
    rt_pin_mode(LED2_PIN_NUM, 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LED2_PIN_NUM, PIN_LOW);
    //按键设置
    rt_pin_mode(KEY_PIN_NUM, PIN_MODE_INPUT_PULLUP);
    //上升沿触发
    rt_pin_attach_irq(KEY_PIN_NUM, PIN_IRQ_MODE_RISING, led2_hdl, RT_NULL);
    //使能中断
    rt_pin_irq_enable(KEY_PIN_NUM, PIN_IRQ_ENABLE);
}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pin_eint_sample, pin eint sample);

开发板上两个LED指示灯,使用P0.0端口(LED3)指示灯,输出状态不会改变。P0.1端口指示灯正常。

三、运行结果

3.1、串口输入命令:pin_eint_sample

3.2、测试视频

网友:
中断的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