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带触摸)】GPIO控制LED测试

楼主:
a59bdce868d5c8a500a77aacbca6a2e8

前言

前面我们基于DAP的串口实现了打印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7447-1-1.html, 这一篇我们在上述基础上来进行GPIO的测试。

过程

从原理图可以看到LED使用的是P0.0 P0.1

配置引脚

将P0.0和P0.1配置为如下,注意前面不要勾选,将原来其他引脚对应的CYBSP_USER_LED1,CYBSP_USER_LED和CYBSP_USER_LED2删除。

代码如下

    /* Initialize the User LED */

    result = cyhal_gpio_init(CYBSP_USER_LED, CYHAL_GPIO_DIR_OUTPUT,

                             CYHAL_GPIO_DRIVE_STRONG, CYBSP_LED_STATE_OFF);

    /* GPIO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timer_interrupt_flag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

       /* Check if timer elapsed (interrupt fired) and toggle the LED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

        {

            /* Clear the flag */

            timer_interrupt_flag = false;

            /* Invert the USER LED state */

            cyhal_gpio_toggle(CYBSP_USER_LED);

        }

编译运行

串口中回车可以看到打印如下

可以看到LED闪烁

总结

本篇主要演示使用Device Configurator进行引脚修改配置, 使用可视化配置工具比较方便的进行配置。

网友:
GPIO控制LED是视频中的那个绿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