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第十一帖 - Mu Editor的使用方法

楼主:
前面介绍了VS code和Thonny软件开发的方法。这次说一下Mu Editor的用法,Mu Editor也是一个小型的python IDE,提供了:代码编写、运行、下载文件、交互式运行等功能。

功能和Thonny类似,但是有一点比Thonny要好,就是Mu Editor能够传输任意格式的文件,而Thonny只能传输python的源文件。使用Thonny的话,传输文件还得借助ampy这个工具。

一、选择模式

首先是要选择RP2040的开发模式,如下图所示。当插入设备时,软件能够检测到相应的设备。

二、新建文件

从上图上可以看到新建、加载和保存按键,可以建立自己的源代码文件,注意这时保存到的是电脑上。当上图中的"REPL"按键是点亮状态时,可以点击运行,查看代码的运行状态。

三、保存文件到Pico W

再次点击"REPL"按键,关闭REPL功能,这时"文件"按键就可以点击了,点击之后,在下方出现文件传输的界面,通过拖动的方式,可以将右侧电脑上的文件拖动到左侧板子上。

网友A:
这个Mu Editor和pycharm功能上相差很多,不用说了,与Sublime 相比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u Editor和pycharm功能上相差很多,不用说了,与Sublime 相比怎样

没有用过subl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