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米勒平台

楼主:
关于米勒平台网上是这样描述的,米勒平台是由于mos 的g d 两端的电容引起的,即mos datasheet里的Crss 。 这个过程是给Cgd充电,所以Vgs变化很小,当Cgd充到Vgs水平的时候,Vgs才开始继续上升。 Cgd在mos刚开通的时候,通过mos快速放电,然后被驱动电压反向充电,分担了驱动电流,使得Cgs上的电压上升变缓,出现平台。

我不能理解在t2时间点,开始出现平台,也就是说从该点开始在给GD电容在充电,但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此时D点的电压是高于G的电压的,那怎么可能充电电流从G通过电容Cgd给该电容充电呢?

网友A:
【但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此时D点的电压是高于G的电压的,那怎么可能充电电流从G通过电容Cgd给该电容充电呢?】

注意D点电压在“在mos刚开通的时候”为很高的数值,也就是说Cgd左端电压很低,右端电压很高。随着“MOS的开通”漏极电流不断增加,D点电压不断下降。正是这个“下降”的D点电压,对Cgd“充电”。

网友:
【 Cgd在mos刚开通的时候,通过mos快速放电,然后被驱动电压反向充电】

这句话,严格来说,是有点问题的。MOS管开始导通,流过MOS管漏极到源极的电流可不是由驱动信号提供的,而是直流电源经负载(图中未画出)再流过MOS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此时D点的电压是高于G的电压的,那怎么可能充电电流从G通过电容Cgd给该电容充电呢 ...

就算D点的电压在下降,但是在焦点之前,左侧的电压低右侧的电压高,电流怎么会从左流到右充电呢,只有在右侧的电压降到低于左侧时,才会流过去充电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算D点的电压在下降,但是在焦点之前,左侧的电压低右侧的电压高,电流怎么会从左流到右充电呢,只有在 ...

【就算D点的电压在下降,但是在焦点之前】

【焦点】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算D点的电压在下降,但是在焦点之前】 【焦点】是什么?

我理解的是在该交点,不好意思是错别字,该交点过后,D点的电压将低于G点的电压,所有我理解应该是从改点之后给Cgd电容才开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D点的电压在下降,但是在焦点之前,左侧的电压低右侧的电压高,电流怎么会从左流到右充电呢,只有在 ...

【左侧的电压低右侧的电压高,电流怎么会从左流到右充电呢,只有在右侧的电压降到低于左侧时,才会流过去充电不是吗 】

不是。

我在2楼已经说过:MOS管刚开通时,Cgd左端电压很低,右端电压很高。电容Cgd左端为负,右端为正,这个电容Cgd里面已经存有相当数量的电荷了。随着D点电压降低,电容Cgd中存储的电荷量(绝对值)在减少,此过程中通过电容Cgd的电流方向是从左至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在该交点,不好意思是错别字,该交点过后,D点的电压将低于G点的电压,所有我理解应 ...

【我理解的是在该交点,不好意思是错别字,该交点过后,D点的电压将低于G点的电压】

不是。该“交点”后,D点电压仍高于G点电压。只有“平台”的最右端很短的一小段D点电压低于G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在该交点,不好意思是错别字,该交点过后,D点的电压将低于G点的电压,所有我理解应 ...

需要注意:电容中是否通过电流,取决于两端电压是否变化(这是电容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在该交点,不好意思是错别字,该交点过后,D点的电压将低于G点的电压,所有我理解应 ...

另外一点应该注意:电容“充电”还是“放电”,有的人定义为电容两端电压(绝对值)增加就叫充电,减少就叫放电,有的人定义为事先规定一个方向,与此事先规定的方向相同就叫充电,相反就叫放电。

首帖所述充电放电,是采用上述第二种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点应该注意:电容“充电”还是“放电”,有的人定义为电容两端电压(绝对值) ...

这个明白了 老师,在D点电压下降的过程中,也就是电容的压差在减小,也就相当于Cgd右侧的电容极板上的电子增加了,所以电流方向是从Cgd左侧流向右侧,使得 GS的电压有一个平台期出现,也就是首贴中所说的Cgd电容在放电,也就相当于被驱动电压反向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白了 老师,在D点电压下降的过程中,也就是电容的压差在减小,也就相当于Cgd右侧的电容极板上的电 ...

正确。

不过,“也就相当于Cgd右侧的电容极板上的电子增加了”,不必考虑电容极板中的【电子】,只要考虑电流方向就够了。首帖图中电流 I1 的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在该交点,不好意思是错别字,该交点过后,D点的电压将低于G点的电压】 不是。该“ ...

为啥是这样呢 但是看图中的标识来看 ,就是在那个交点之后G点电压高于D点电压的呀

还有个问题,为啥在刚进入平台的那个时间点,Id就达到最大值不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这样呢 但是看图中的标识来看 ,就是在那个交点之后G点电压高于D点电压的呀 还有个问题,为啥在 ...

该图中漏极电压是虚线,门极电压是粗实线。图中只能看出漏极电压在门极电压达到某值后(第一个转折点,t2)下降,在第二个转折点后停止下降。但不能看出第一个转折点之后G点电压高于D点电压,因为左边纵坐标各曲线刻度并不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这样呢 但是看图中的标识来看 ,就是在那个交点之后G点电压高于D点电压的呀 还有个问题,为啥在 ...

【还有个问题,为啥在刚进入平台的那个时间点,Id就达到最大值不变了呢?】

这是该曲线图可诟病之处。无论漏极负载是什么,是电阻还是电感,漏极电流(点虚线)都不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保持不变。所以这是该图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为啥在刚进入平台的那个时间点,Id就达到最大值不变了呢?】 这是该曲线图可诟病之处。 ...

现在糊涂了,到底是不是在t2点I’d 就最达到最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为啥在刚进入平台的那个时间点,Id就达到最大值不变了呢?】 这是该曲线图可诟病之处。 ...

我看网上有人说利用米勒平台来做软启动,不太理解,为啥用这个能做软启动呢,加大gs电容做软启动不好吗,如果t2时间点id 就达到最大了的话,那平台时间长短对软启动也没啥影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糊涂了,到底是不是在t2点I’d 就最达到最大了呢

【现在糊涂了,到底是不是在t2点I’d 就最达到最大了呢】

当然不是。

t2点,漏极电流开始上升。t3点(图中标注看不大清楚)漏极电流达到最大。

也就是说,“平台”的开始才有漏极电流,“平台”的结束漏极电流达到最大。

不过,切勿以为“平台”是漏极电流上升的原因。相反,漏极电流上升是“平台”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糊涂了,到底是不是在t2点I’d 就最达到最大了呢

【现在糊涂了,到底是不是在t2点I’d 就最达到最大了呢】

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正是因为漏极电流不断上升,漏极电压才不断下降,Cgd中才流过电流(无论你称这个电流是充电电流还是放电电流),造成“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糊涂了,到底是不是在t2点I’d 就最达到最大了呢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平台”并不是水平的,只是接近水平。这段曲线实际上是稍稍向右上倾斜的,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Vgs逐渐增加,虽然增加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