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芯源CW32L083超低功耗温湿度采集

楼主:
【开发环境】

1、硬件:CW32L083VxTx StartKit 开发板,板载有8位LCD段码屏。

2、软件环境:MDK5。

3、温湿度计:SHT30。

【硬件连接】

开发板        SHT30

PB11           SDA

PB10           SCL

DVCC          VCC

DVSS          GND

【功耗测试环境】

合宙IoT Power功耗测试神器。

【硬件框图】

【软件流程图】

【主要代码设计】

本工程主要代码功能为温湿传感器SHT30的数据采集、LCD显示、RTC自动唤醒。下面展示三个功能模块的主要代码:

1、SHT30采集模拟IIC通信,主要是IIC的时序产生,与SHT30的单次采集指令发送与数据读取以及CRC。

IIC的时序产生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myiic.h"

#define  I2C1_SCL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I2C1_SCL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I2C1_SDA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I2C1_SDA_GPIO_PIN        GPIO_PIN_11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while(us--)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

void IIC_Init(void)
{
	  //配置PB10 为输出
	//使能GPIOB时钟
	CW_SYSCTRL->AHBEN_f.GPIOB  = 1;
	//配置PB10 为输出
	CW_GPIOB->ANALOG_f.PIN10 = 0; //设置 GPIOx_ANALOG.PINy 为 0,将端口配置为数字功能;
	CW_GPIOB->DIR_f.PIN10 = 0;    //设置 GPIOx_DIR.PINy 为 0,将端口配置成输出;
	CW_GPIOB->OPENDRAIN_f.PIN10 = 0;  //0:推挽输出
	CW_GPIOB->ODR_f.PIN10 = 1;

	CW_GPIOB->ANALOG_f.PIN11 = 0; //设置 GPIOx_ANALOG.PINy 为 0,将端口配置为数字功能;
	CW_GPIOB->DIR_f.PIN11 = 0;    //设置 GPIOx_DIR.PINy 为 0,将端口配置成输出;
	CW_GPIOB->OPENDRAIN_f.PIN11 = 0;  //0:推挽输出
	CW_GPIOB->ODR_f.PIN11 = 1;

}

//IO方向设置(SDA)
/*********xxxxxxxxxxxxxx*************/
void SDA_IN()
{
	CW_GPIOB->DIR_f.PIN11 = 1;    //设置 GPIOx_DIR.PINy 为 0,将端口配置成输出;
}

void SDA_OUT()
{
  CW_GPIOB->DIR_f.PIN11 = 0;    //设置 GPIOx_DIR.PINy 为 0,将端口配置成输出;
	CW_GPIOB->OPENDRAIN_f.PIN11 = 0;  //0:推挽输出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xxxx修改超时时间************/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uint8_t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3);
	IIC_SCL=1;delay_us(3);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printf("超时\n");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
    uint8_t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7)
			IIC_SDA=1;
		else
			IIC_SDA=0;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int8_t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100);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00);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SHT30的测量指令与数据获取及CRC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sht30.h"

#define POLYNOMIAL_CXDZ 0x31 // X^8 + X^5 + X^4 + 1
//SHT3X CRC校验
unsigned char SHT3X_CRC(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unsigned char bit;        // bit mask
	unsigned char crc = 0xFF; // calculated checksum
	unsigned char byteCtr;    // byte counter

	// calculates 8-Bit checksum with given polynomial @GZCXDZ
	for(byteCtr = 0; byteCtr < len; byteCtr++) {
			crc ^= (data[byteCtr]);
			for(bit = 8; bit > 0; --bit) {
					if(crc & 0x80) {
							crc = (crc << 1) ^ POLYNOMIAL_CXDZ;
					}  else {
							crc = (crc << 1);
					}
			}
	}
  return crc;
}

//SHT30命令函数
//addr:表示产品的序号,因为SHT30使用IIC总线的话一条线上可以挂两个
void SHT30_CMD(uint16_t cm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SHT30_ADDR+0);  //发送设备地址,写寄存器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8)&0xff); //MSB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0xff); //LSB

	IIC_Wait_Ack();
	IIC_Stop();
	SysTickDelay(500);//命令发完后需要等待20ms以上才能读写

//SHT30读取温湿度
//temp:温度,-400~1250,实际温度=temp/10,分辨率0.1℃,精度±0.3℃
//humi:湿度,0~1000,实际湿度=humi/10,分辨率0.1%rh,精度±3
//返回0成功,1失败
uint8_t SHT30_Read_Humiture(int *temp,uint16_t *humi)
{
	uint8_t buff[6];

	SHT30_CMD(SHT30_READ_HUMITURE);//读温湿度命令

	IIC_Start();
	IIC_Send_Byte(SHT30_ADDR+1); //发送设备地址,读寄存器
	IIC_Wait_Ack();
	buff[0]=IIC_Read_Byte(1);//继续读,给应答
	buff[1]=IIC_Read_Byte(1);//继续读,给应答
	buff[2]=IIC_Read_Byte(1);//继续读,给应答
	buff[3]=IIC_Read_Byte(1);//继续读,给应答
	buff[4]=IIC_Read_Byte(1);//继续读,给应答
	buff[5]=IIC_Read_Byte(0);//不继续给停止应答
	IIC_Stop();

	//printf("buff=%d,%d,%d,%d,%d,%d\r\n",buff[0],buff[1],buff[2],buff[3],buff[4],buff[5]);
	//CRC校验
	if(SHT3X_CRC(&buff[0],2)==buff[2] && SHT3X_CRC(&buff[3],2)==buff[5])
	{

		*temp=(-45+(175.0*((buff[0]<<8)+buff[1])/65535.0))*10;
		*humi=10*100*((buff[3]<<8)+buff[4])/65535.0;
		if(*temp>1250) *temp=1250;
		else if(*temp<-400) *temp=-400;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SHT30初始化
void SHT30_Init()
{
	IIC_Init();
}

2、LCD屏的显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定义了段码显示的高、低位显示数组; 二是封装了数量显示了函数,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lcd.h"
//      7              6              5            4      3           2              1                         0
// RAM01  RAM00   RAM03  RAM02   RAM801  RAM10                                   RAM13  RAM12              RAM92  RAM91

/*  段码低8(左) */
static uint8_t num_L[10] = {
	0x0d, //0
	0x00, //1
	0x0e, //2
	0x0a, //3
	0x03, //4
	0x0b,  //5
	0x0f,  //6
	0x00,  //7
	0x0f,  //8
	0x0b,  //9

};
/*  段码高8(右) */
static uint8_t num_H[10] = {
	0x07,
	0x06,
	0x03,
	0x07,//3
	0x06,//4
	0x05, //5
	0x05, //
	0x07, //7
	0x07, //8
	0x07, //9
};

void Lcd_clear(void)
{
	CW_LCD->RAM0 = 0;
  CW_LCD->RAM1 = 0;
  CW_LCD->RAM8 = 0;
  CW_LCD->RAM9 = 0;
}
void show_nums(uint32_t num)
{
	uint8_t i=0;
	uint8_t j;
	uint32_t temp;
	temp = num;
	//空显示
	Lcd_clear();
	if(temp == 0)
		show_num(0,0,0);
	while(temp>0)
	{
		j = temp%10;
		show_num(i,j,0);
		temp /=10;
		i++;
	}
}

/**
 *功能:显示数字到LCD段码屏上
 *输入参数1:显示在哪个位上7-0
 *输入参数2:需要显示数字
 *输入参数3:是否需要显示小数点
*/

void show_num(uint8_t wei, uint8_t num, uint8_t doit)
{
	uint8_t temp_H;
	temp_H = num_H[num];
	if(0 != doit)
	{
		temp_H  = temp_H + 8 ; //第四位置1显示小数点
	}

	switch(wei)
	{
		case 7:
		{
				//显示第7个数码管
			CW_LCD->RAM0 |= temp_H  <<8 | num_L[num];
			break;
		}
		case 6:
		{
			//显示第6个数码管
			CW_LCD->RAM0 |= (temp_H<<8 | num_L[num]) <<16;
			break;
		}
		case 5:
		{
			//显示第5个数码管
			CW_LCD->RAM1 |= num_L[num];
			CW_LCD->RAM8 |= temp_H;
			break;
		}
		case 4:
		{
			//显示第4个数码管
			CW_LCD->RAM8 |= temp_H<<16 | num_L[num]<<8;
			break;
		}
		case 3:
		{
			//显示第3个数码管
			CW_LCD->RAM8 |= num_L[num]<<24;
      CW_LCD->RAM9 |= temp_H;
			break;
		}
		case 2:
		{
			//显示第2个数码管
			CW_LCD->RAM9 |= temp_H<<16 | num_L[num]<<8;
			break;
		}
		case 1:
		{
			//显示第1个数码管
			CW_LCD->RAM1 |= temp_H<<8;
			CW_LCD->RAM9 |= num_L[num]<<24;
			break;
		}
		case 0:
		{
			//显示第0个数码管
			CW_LCD->RAM1 |= temp_H<<24 | num_L[num]<<16;
			break;
		}
	}

}

void LCD_Configuration(void)
{
    LCD_InitTypeDef LCD_InitStruct = {0};

    LCD_InitStruct.LCD_Bias = LCD_Bias_1_3;
    LCD_InitStruct.LCD_ClockSource = LCD_CLOCK_SOURCE_LSI;
    LCD_InitStruct.LCD_Duty = LCD_Duty_1_4;
    LCD_InitStruct.LCD_ScanFreq = LCD_SCAN_FREQ_128HZ;
    LCD_InitStruct.LCD_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__RCC_LCD_CLK_ENABLE();
    RCC_LSI_Enable();
    LCD_Init(&LCD_InitStruct);     //基本配置
    // BTL004 LCD 对应的连接
    //PA12 COM3
    //PA11 COM2
    //PA10 COM1
    //PA09 COM0
    //PA08 SEG0
    //PC09 SEG1
    //PC08 SEG2
    //PC07 SEG3
    //PC06 SEG4
    //PD15 SEG32
    //PD14 SEG33
    //PD13 SEG34
    //PD12 SEG35
    //PD11 SEG36
    //PD10 SEG37
    //PD09 SEG38
    //PD08 SEG39
    //PB15 SEG5
    //PB14 SEG6
    //PB13 SEG7
    // 分配引脚
    LCD_COMConfig(LCD_COM0 | LCD_COM1 | LCD_COM2 | LCD_COM3, ENABLE);
    LCD_SEG0to23Config(0x0000FF, ENABLE);
    LCD_SEG32to55Config(0x0000FF,ENABLE);

    CW_LCD->RAM[0] = 0;
    CW_LCD->RAM[1] = 0;
    CW_LCD->RAM2 = 0;
    CW_LCD->RAM3 = 0;
    CW_LCD->RAM4 = 0;
    CW_LCD->RAM5 = 0;
    CW_LCD->RAM6 = 0;
    CW_LCD->RAM7 = 0;
    CW_LCD->RAM8 = 0;
    CW_LCD->RAM9 = 0;
    CW_LCD->RAM10 = 0;
    CW_LCD->RAM11 = 0;
    CW_LCD->RAM12 = 0;
    CW_LCD->RAM13 = 0;

    LCD_Cmd(ENABLE);
    CW_LCD->RAM0 = 0;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6);
    LCD_DriveVoltageConfig(LCD_INRS_LEVEL_0);
}

3、功耗控制主要是通过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来实现节能,并通过RTC的AWT模块来实现定时唤醒。在此模块中,我们配置了AWT时钟源为RTC_AWTSOURCE_FROM_RTC1HZ_1即1秒为单位的唤醒,我们可以通过RTC_AWTARR 唤醒定时器重载值,来实现以秒为单位的休眠时长。主要代码如下:

//进入低功耗设置
void entry_power(void)
{
//	//1,先判断是否上电复位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 = {0};
	  RTC_AWTTypeDef RCT_AWTStruct = {0};
	  RCC_LSE_Enable(RCC_LSE_MODE_OSC, RCC_LSE_AMP_NORMAL, RCC_LSE_DRIVER_NORMAL);  // 选择LSE为RTC时钟

	  RTC_InitStruct.DateStruct.Day = 0x24;             //设置日期,DAY、MONTH、YEAR必须为BCD方式,星期为0~6,代表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六
		RTC_InitStruct.DateStruct.Month = RTC_Month_June;
		RTC_InitStruct.DateStruct.Week = RTC_Weekday_Monday;
		RTC_InitStruct.DateStruct.Year = 0x23;

		RTC_InitStruct.TimeStruct.Hour = 0x11;         //设置时间,HOUR、MINIUTE、SECOND必须为BCD方式,用户须保证HOUR、AMPM、H24之间的关联正确性
		RTC_InitStruct.TimeStruct.Minute = 0x58;
		RTC_InitStruct.TimeStruct.Second = 0x59;
		RTC_InitStruct.TimeStruct.AMPM = 0;
		RTC_InitStruct.TimeStruct.H24 = 0;
		RTC_InitStruct.RTC_ClockSource = RTC_RTCCLK_FROM_LSE;
		RTC_Init(&RTC_InitStruct);    //
	//设置自动唤醒
	 RCT_AWTStruct.AWT_ClockSource = RTC_AWTSOURCE_FROM_RTC1HZ_1;
	 RCT_AWTStruct.AWT_ARRValue = 60;
	 RTC_AWTConfig(&RCT_AWTStruct);
	 RTC_AWTCmd(ENABLE);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RTC, ENABLE);
	 RTC_ITConfig(RTC_IT_AWTIMER, ENABLE);
}

4、在主程序中,我们先初始基本外设后进行循环的采集——显示——休眠——唤醒来实现温湿度采集的目标,主程序主要代码如下: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temp;
		int t[20];
		uint16_t h[20];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LCD_Configuration();
		InitTick(8000000);
		SHT30_Init();
		Lcd_clear();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entry_power();

    while(1)
    {
			SHT30_Read_Humiture(t,h);
			temp = t[0];
			Lcd_clear();
			show_num(2, temp/100,0);
			show_num(1, (temp/10)%10,1);
			show_num(0, temp%10,0);
			temp = h[0];
			show_num(7, temp/100,0);
			show_num(6, (temp/10)%10,1);
			show_num(5, temp%10,0);
			CW_SYSCTRL->AHBEN_f.GPIOB  = 0;
			__DSB();
			__WFI();
			SHT30_Init();
    }

}

【实现的效果】

我们设定60秒中唤醒进行一次温显度采集,实现了休眠电流为5uA,综合平均工作电流为13uA、平均功率为。基本满足了以电池供电的环境下的超长工作。

【讨论】

CW32L083集成了LCD控制器,可以实现数据采集、显示的超低功耗工作。非常适合用于电池供电的环境下工作。本次试验虽然获得了理想效果,但是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1、在待机中的主要电流产生是LCD屏产生的功耗,如果在特殊的环境下,不需要长时间显示,可以适时关闭LCD屏,这样可以节约差不多4uA的工作电流。启用按键来人工参与显示数据,这样又可以更进一步降低超机功耗。

2、在工作电流中,主要消耗的是SHT30的温度转换时产生的大电流。如果应用的生产环境,可以在等待温度转换时,降低MCU的主频或者进入sleep模式以降低能耗。

网友A:
4uA的工作电流

确实是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uA的工作电流 确实是低功耗

感谢版主大佬的支持!

网友B:
你那个电流电压监测设备和我之前用的是一样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流电压监测设备和我之前用的是一样的,哈哈。

129的,这个上位机做得好,精度一般般。

要想准确还得专业的工具,只是太烧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流电压监测设备和我之前用的是一样的,哈哈。

129的?啥意思?129米?这个监测设备没那么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