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金手指还会发霉啊???

楼主:
rt,硬盘接触不良,拆开看了,发现金手指绿绿的,暗暗的,没有了金属光泽

放大看,似乎发霉了,应该是铜绿吧。这个不是镀金了吗。而且常年插着应该没有水进去,结果还会绿了。不晓得咋回事啊?

网友:
长时间处于阴暗潮湿的环境,氧化生锈了

网友:
那个黑黑的应该是氧化,上海湿度应该也挺大的,是不是插槽中有缝隙?或者卫生间是没有窗户的?

网友:
温度较大的环境下,在温度变化时,会在物体表面产生水珠。

网友:
是镀金,但是超级超级薄薄的一层,很容易就磨透了。再加上环境太潮湿了,很容易氧化生锈。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这正常,时间长了呗,什么东西都怕氧化,那种需要装电池的两头最容易氧化,真的是麻烦

网友:
金手指不是镀金的吗?这也能发霉?这得多么潮湿的使用环境啊

网友:
什么牌子,现在的金手指不一定镀真金,说不定是不锈钢之类,

网友:
什么牌子,现在的金手指不一定镀真金,说不定是不锈钢之类,

不锈钢啊?我没见过有图吗?

网友:
这正常,时间长了呗,什么东西都怕氧化,那种需要装电池的两头最容易氧化,真的是麻烦

电池的怕不是漏液了吧

网友:
温度较大的环境下,在温度变化时,会在物体表面产生水珠。

电脑内部环境感觉不至于 风扇一直内循环

网友A:
不要说电脑的内部,我的单反相机内部都出霉点。如果是电脑24小时开机会好不少。

网友:
证明了没有啥子金。。。

网友:
镀镍之类,就像有些插接件镀金,本来就是廉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电脑的内部,我的单反相机内部都出霉点。如果是电脑24小时开机会好不少。

单反老拿着满世界跑 我电脑就在屋里放着,证明老了该换新的的

网友:
氧化后,手上有汗沾上去,没有及时清理干净,在恶劣环境下存储,发霉也很正常,如果不常用,最好清洁金手指,放在干净环境下保存

网友:
氧化后,手上有汗沾上去,没有及时清理干净,在恶劣环境下存储,发霉也很正常,如果不常用,最好清洁金手指,放在干净环境下保存

有道理,手汗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
硬盘的金手指通常指的是硬盘的接口连接部分,也称为电子接触点。金手指通常是由金属材料制成,如金、镀金等,以提供可靠的电连接。正常情况下,金手指不会发霉。  然而,如果硬盘存放在高湿度或潮湿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金手指出现氧化或腐蚀的问题。这种情况下,金手指可能会呈现一层绿色、黑色或灰色的氧化物,而不是真正的霉菌生长。  如果硬盘的金手指出现氧化或腐蚀,可能会影响硬盘与主机或其他设备之间的电连接质量,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连接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清洁金手指:使用无静电布或棉签蘸取适量的酒精或专用清洁剂,轻轻擦拭金手指表面,去除氧化物或污垢。务必确保使用的清洁剂对金属材料和电子元件安全。  避免湿气和潮湿环境:确保硬盘存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避免暴露于高湿度或潮湿的地方。可以考虑使用密封袋或防潮盒等辅助措施。  定期维护和检查:定期检查硬盘金手指的状态,如果发现氧化或腐蚀问题,及时清洁或更换受损的部件。  重要的是要保持硬盘及其接口的干燥和清洁,以确保其正常运行和数据安全。如果你遇到硬盘金手指发霉或其他严重问题,建议咨询专业的硬件维修服务或联系硬盘制造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
时间一长什么都会变质,莫说是铜材料镀金。

要是纯金那可能就好。

网友:
镀金的见过发霉,好像没有这么绿好像不是这个发霉的霉法

网友:
镀金当然很薄,周围环境太潮湿了,空气中的水分附上就很容易氧化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