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BLDC电机驱动板STEVAL-SPIN3202测评之电机终于欢快地转动了

楼主:
  上一篇测评报告的最后提到电机监视器左侧状态栏出现“Fault error”,同时提示是速度反馈错误。

  既然是速度反馈错误,那问题应该出在霍尔传感器相关,于是仔细检查了电机速度及速度反馈相关的配置参数,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重新再仔细查看STEVAL-SPIN3202评估板用户手册,在Hall/encoder motor speed sensor章节发现有这么一段描述:

  也就是说,要使用霍尔传感器,则JP5-JP7要短接,而板子上的默认状态是断开的,JP9-JP11短接,此为反电动势传感方式,如下图所示:

  没说的了,动手吧,上电络铁,将0欧电阻左移,改成为如下方式:

  重新接好电源以及电机连线,上电,进入电机监视器界面,重新连接串口,此时状态显示如下:

  左边状态栏不再有报错信息,而是显示电机空闲状态,点击电机监视器右边的“Start motor”按钮,电机终于欢快地转动起来啦,此时监视器界面显示:

  状态栏显示电机处于“Run”状态,电机速度仪表显示了电机的实际转速,下方同步显示具体的速度数值,同时中间的电机功率仪表也显示了当前电机的空载运行功率,约3W。电机实时运转视频如下:

电机运转视频

  另外再分享个电机霍尔传感器是否正常的检测方法,那就是在电机监视器界面,串口连接成功后,用手转动电机轴,此时转速仪表会显示当前的实际转速,一般在几转/分、几十转/分、一两百转/分不等,如下图所示:

  除了电机监视器界面通过串口控制电机启停外,还可以使用板子上的“USER1”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停。

  下一步将研究如何调节电机运转速度,以及如何控制电机正向/反向转动等。

网友:
这里居然能使得0欧姆电阻有用

网友A:
0欧电阻左移的电路在那里,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电阻左移的电路在那里,分享一下

帖子里有图,原来短接的是JP9-JP11,现在去掉了JP9-JP11的短接,改为JP5-JP7短接,原理图见下一楼。

网友:
这个上位机图形看看着不错,最近正准备学学BLDC软件控制理论,今天来涨知识

网友B:
你这个电机什么样子的?自己买的还是公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机什么样子的?自己买的还是公司的?

公司的,50W/24V,额定转速4000转/分。

网友:
法国香水板子为啥出厂的时候没有把硬件做好?需要用户自己跳线焊接?这样好麻烦的!如果没有仔细看手册,客户就可能打电话给厂家!

网友:
霍尔传感器有时候安装不方便,调速效果好!现在许多都使用无传感器的foc控制,安装简单,价格便宜,就是启动速度低 ,噪音大一点。

网友C:
默认的就是foc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的就是foc模式?

我拿到的板子上面跳线是六步法

网友:
六部控制就是霍尔传感器,另外foc控制应该是支持的。法国香水经常给我发邮箱,推广无线产品,可惜没有竞争力。

网友D:
这个点上位机软甲看着不错啊,这是专用的吗?别的系统能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点上位机软甲看着不错啊,这是专用的吗?别的系统能用吗?

这个电机监视器是MC Workbench软件集成的功能之一,应该是ST产品专用的,别的系统没法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机监视器是MC Workbench软件集成的功能之一,应该是ST产品专用的,别的系统没法用吧。

好的,感谢你的回复。我抽空查询一下这个软件。试试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