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CM6802A芯片vcc电压被拉低

楼主:
电源负电源5v正常,15.4v的vcc待机正常,但是绿线对地启动电源时,vcc15.4v供电会被拉低到7.7v左右,导致cm6802芯片无法启动,电源无法工作,另外检测到Cm6802芯片的1脚有6.6v的电压单是不知道哪里串过去的电压,本机是pfC和pwm复合芯片负电源tny277和ps222电源管理芯片组成。

网友:
希望有懂此电路的朋友帮助分析一下谢谢vcc电压被拉低的原因,另外cm6802芯片单独加电测试vcc电压正常

网友A: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手册推荐电路

VCC 启动就被拉低

绿线是多少V启动信号

网友:
他应该是4.5左右根据电源保护芯片ps222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手册推荐电路  VCC 启动就被拉低 绿线是多少V启动信号   & ...

根据ps222S电源管理芯片的规格书看应该是4.5v左右

网友C:
是不是被保护了,换个芯片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ps222S电源管理芯片的规格书看应该是4.5v左右

1楼主不是说用的是Cm6802芯片的VCC启动被拉低

这个ps222s是如何影响VCC的呢,看不到怎么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手册推荐电路  VCC 启动就被拉低 绿线是多少V启动信号   & ...

这个电源是有开关电源芯片㎝6802+副电源tny277芯片+电源管理芯片ps222s芯片组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被保护了,换个芯片试试呢

换过了谢谢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贴出来看看,直接这样子是看不懂的!

网友:
cm6802电源管理芯片的8脚接电阻到14脚是起什么作用?看它的典型应用电路里都没有接到14脚7.5v稳压端的,很不理解小白一个望大师讲解下

网友:
顺光藕好好查一下次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