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拼板?

楼主:
PCB拼板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拼板?

pcb拼板的定义是什么

pcb拼板只是为了生产方便,对于制板厂来说,他的基材一般都比较大,一次做很多块板子,然后给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如果做拼板主要是在焊接生产时候用,想象一个指甲盖大的板子一个一个的在汽车那么大的SMT机子上焊接。

pcb拼板有好几种定义的! 方便客户插件是一个 方便厂家自己生产是一个 节约材料是一个! 方便插件就是客户要求这样拼,你就必须按要求去做。 厂家方便生产是 方便V割等。 节约材料就是为了更加完美的运用 材料而不浪费 或者留太多的边料!例如1米2乘1米的材料 你开34X41 CM的拼板就完美了.

PCB的拼板方法

PCB的拼板方法,包括应用存储在公知计算机中的Excel程序创建成品板拼板工作表和坯板拼板工作表的方法以及上述工作表的使用方法;成品板拼板工作表用于完成成品板在坯板上进行同异相拼板的过程,成品板拼板工作表每一列单元格用于放置不同坯板拼板方案的同一类别的数据或该数据的Excel内部函数计算公式,每一行单元格用于放置同一拼板方案的不同类别的数据或该数据的Excel内部函数计算公式,创建成品板拼板工作表的具体方法为:

(1)启动存储在公知计算机中的Excel程序,新建一个工作薄,选定一个工作表;

(2)用表中的一个单元格输入工作表的名称:

(3)用表中一行单元格作为工作表的表头,在每个单元格输入其所在列的数据的类别名称;

(4)创建数据输入区域:

(5)创建数据运算区域

(6)创建数据输出区域

(7)创建拼板运算区域

(8)创建间接输出区域利用Excel内部查找与引用函数,引用拼板运算区域工作表中的全部数据,并放置在该间接输出区域。

PCB拼板技巧

pcb拼板是PCB厂经常要做的事情,进行拼板需要注意哪些事项?PCB拼板有哪些要则?为你总结如下:

首先是拼板的问题,我们知道拼板主要的问题是节约生产的成本。对于PCB拼板宽度≤260mm~300mm,根据产线的不同而不同。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物料,本身加工设备一个料枪对应一个模组,因此如果拼板超过了模组的范围,加工速度会变得非常慢。

PCB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采用仔细考虑,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以后不会变形(一般不允许在这个边上开V槽)对于元器件的布置,第一所有的朝向要一致,不能出现镜像这样的情况,这样会引起加工的坐标定位问题。

第二在边缘(拼板外框与内部小板、小板与小板之间)不能有连接器伸出的情况发生,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会妨碍焊接完成后刀具分板。

为了保证检测板的位置和水平,我们需要在板的边沿设置三个以上的定位点,通过光学检测这三个点,可以得到整个加工的基准坐标和板的水平度。

正确做法为,离边沿5mm,且行进方向不一致的时候间距不同(便于区分进入方向):【设置基准定位点时,通常在定位点的周围留出比其大1.5 mm的无阻焊区,不能有相似的焊盘或者别的类似的】

pcb拼板中的每个小板的至少要有三个定位孔,3≤孔径≤6 mm,边缘定位孔1mm内不允许布线或者贴片(防止误判断)。PCB拼板主要是节约生产和加工成本(会使机器加工速度快几倍),不合理的设计会使后期充满了问题,各位可以仔细看看,防止出问题。

首先是拼板的问题,我们知道拼板主要的问题是节约生产的成本。对于PCB拼板宽度≤260mm~300mm,根据产线的不同而不同。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物料,本身加工设备一个料枪对应一个模组,因此如果拼板超过了模组的范围,加工速度会变得非常慢。

网友A:
对你们制板厂来说,拼板后的大板,必须50起订某创就是这样,

不太合理

楼主的厂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拼板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们制板厂来说,拼板后的大板,必须50起订某创就是这样, 不太合理 楼主的厂也是这样的吧

我们是根据顾客提供的文件和数量收费的。一切都以客户为准!

网友:
PCB拼板技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简化工艺、优化电气性能,并且便于维修和维护。

网友B:
某创确实有点强制消费了,以拼版的形式小批量下订单,绕来绕去的各种规则,有些数量都是最低多少起步,但现实中根本用不到,往往造成了成本和PCB极大的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创确实有点强制消费了,以拼版的形式小批量下订单,绕来绕去的各种规则,有些数量都是最低多少起步,但现 ...

同感,行业霸凌

平时做板很难吻合他家数量

搞得下一批单,如果板子不改,下次还能用,时间长了,就剩余一些板子,慢慢发霉

网友C:
为什么厂商对于拼版打样都收费很高呢?而单板就很优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厂商对于拼版打样都收费很高呢?而单板就很优惠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拼板相对于来说肯定是最优惠的。您所说的单板也是在打样阶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拼板相对于来说肯定是最优惠的。您所说的单板也是在打样阶段吗?

都是打样阶段,理论上我只要不超过你优惠的尺寸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