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高性价比APT32单片机/MCU~~ |
默认摸鱼,再摸鱼。2022、9、28 |

网友:
今年我用的模块资料 已经证实好用
看Xilinx的Datasheet会注意到Xilinx的FPGA没有PLL,其实DCM就是时间管理单元。 --------------------------------------------- ...
本人原创——乃自己当时查阅的资料和自己的一点点经验而写成,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首先要说明的是,使用电烙 ...
BSEC@bsec-server:~/kernel/Kernel$ make menu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HOSTCC scripts/basic/docproc HOSTCC script ...
基于ise14.7平台,用Nexys3开发板弄了一个显示程序。程序包含六部分 首 ...
TI MSP430系列单片机,usart模块的波特率值设定是通过以下三个寄存器决定的 ...
为什么给一个变量赋值0时,直接写*ram=0即可,而给它赋值0xffffffff时要写成*ram=0xffffffffu, 以下是具体的代码 /****** ...
最后几小时啦,想要的网友速速来~100套价值390元平头哥RISC-V生态开发板——RVB2601来袭,现在提交创意,即有机会免费 ...
682909 macintosh.js 是一个模拟 1991 年 Macintosh Quadra 900 和摩托罗拉 CPU 的虚拟机,它完全用 JavaScript 编写(因此请 ...
看到很多反激电源辅助绕组串联电阻的,如下图电阻Rvcc,想问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