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项目合一个工程

楼主:
在keil中,能否将两个项目用类似头文件的形式合为一个工程?如何进行?

网友:
直接调用就好

网友A:
1,把c文件加到工程中。

2,头文件用#include 。。。包含进C文件。

3,工程中把头文件的目录路径设置好。

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项目合成一个工程要看你两个项目是否有耦合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并没有那么好合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把c文件加到工程中。 2,头文件用#include 。。。包含进C文件。 3,工程中把头文件的目录路径设置 ...

不太好弄,可能有很多重复定义的东西

网友:
定义单个函数还行,一个项目用一个函数那样用头文件,实践证明好像还不行,不知道还需要操作哪里?或者说还需要处理些啥。

网友:
我是硬件工程师,最近正准备学学软件,今天来涨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好弄,可能有很多重复定义的东西

有重复定义的肯定得修改。肯定还有些其他问题都得修改。

只能把两个项目中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合并。重复的东西去掉。比如启动函数。。。.s文件  ...c文件 中断函数文件。等等。多余的要去掉。反正也是要动手弄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重复定义的肯定得修改。肯定还有些其他问题都得修改。 只能把两个项目中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合并。重 ...

那直接在一个工程里面加入另一个的C、H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将两个项目合并为一个工程并不意味着两个项目中的源代码直接合并。

网友:
成功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直接在一个工程里面加入另一个的C、H不是更方便吗

就是这样。

网友:
为啥要合并?如果是两个比较一致的还好,要是两个完全没啥关系的,合起来就浪费精力了。

网友:
采用模块化编程,方便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