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rt-thread之spi驱动lcd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使用【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的 SPI方式驱动LCD显示屏。

一、硬件电路图

使用到开发板的Arduino接口

二、软件配置

在rt-thread studio软件下的配置,需要使能spi0接口

三、程序部分

此测试程序测试LCD屏幕刷屏显示,交替显示不同的颜色。

3.1、lcd_test.c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drv_gpio.h"
#include "drivers/spi.h"

#define DBG_TAG "LCD"
#define DBG_LVL DBG_INFO
#include <rtdbg.h>

#define LCD_CS                            GET_PIN(0, 5)
#define LCD_RS                            GET_PIN(11, 5)
#define LCD_RST                           GET_PIN(11, 4)
#define LCD_BK                            GET_PIN(9, 2)

static struct rt_spi_device *lcd_dev;

void senddat(uint16_t dat)
{
    uint8_t buf[2];

    buf[0]=(uint8_t)(dat>>8);
    buf[1]=(uint8_t)dat;

    rt_spi_send(lcd_dev, buf, 2);
}

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
{
    rt_spi_send(lcd_dev, &dat, 1);
}
void LCD_WR_DATA8(uint8_t dat)
{
    LCD_Writ_Bus(dat);
}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
{
    senddat(dat);
}

void LCD_WR_REG(uint16_t dat)
{
    rt_pin_write(LCD_RS, PIN_LOW);
    senddat(dat);
    rt_pin_write(LCD_RS, PIN_HIGH);
}

void lcd_register_write(uint16_t register_id,uint16_t value)
{
    LCD_WR_REG(register_id);
    LCD_WR_DATA(value);
}

void lcd_gram_write_prepare(void)
{
    LCD_WR_REG(0x0022);
}

void lcd_gram_write(uint16_t rgb_code)
{
    LCD_WR_DATA(rgb_code);
}

void init_lcd(void)
{
        uint16_t i;
        //rt_pin_mode(LCD_SPI_SCLK , PIN_MODE_OUTPUT);
       // rt_pin_mode(LCD_SPI_MOSI , PIN_MODE_OUTPUT);
       // rt_pin_mode(LCD_CS ,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LCD_RS ,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LCD_RST ,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LCD_BK ,       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LCD_BK, PIN_HIGH);

        rt_pin_write(LCD_RST,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100);
        rt_pin_write(LCD_RST,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1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00,0x0001);
        lcd_register_write(0x0003,0xA8A4);
        lcd_register_write(0x000C,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0D,0x080C);
        lcd_register_write(0x000E,0x2B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1E,0x00B0);
        lcd_register_write(0x0001,0x2B3F);
        lcd_register_write(0x0002,0x06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10,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11,0x6070);
        lcd_register_write(0x0005,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06,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16,0xEF1C);
        lcd_register_write(0x0017,0x0003);
        lcd_register_write(0x0007,0x0233);
        lcd_register_write(0x000B,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0F,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1,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2,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8,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9,0x013F);
        lcd_register_write(0x004A,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B,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4,0xEF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5,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6,0x013F);
        lcd_register_write(0x0030,0x0707);
        lcd_register_write(0x0031,0x0204);
        lcd_register_write(0x0032,0x0204);
        lcd_register_write(0x0033,0x0502);
        lcd_register_write(0x0034,0x0507);
        lcd_register_write(0x0035,0x0204);
        lcd_register_write(0x0036,0x0204);
        lcd_register_write(0x0037,0x0502);
        lcd_register_write(0x003A,0x0302);
        lcd_register_write(0x003B,0x0302);
        lcd_register_write(0x0023,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24,0x0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25,0x800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e,0);
        lcd_register_write(0x004f,0);

        for(i=50000;i>0;i--);
}

void lcd_cursor_set(uint16_t x,uint16_t y)
{
    lcd_register_write(0x004e,x);
    lcd_register_write(0x004f,y);

}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ndex=0;
    lcd_cursor_set(0,0);
    lcd_gram_write_prepare();
    //rt_pin_write(LCD_RS, PIN_HIGH);
    for(index=0;index<76800;index++){
                        LCD_WR_DATA(color);
    }
}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nsigned int i, m;
    uint32_t index=0;
    uint8_t buf[80];

    for (i = 0; i < 40; i++)
    {
        buf[2 * i] = Color >> 8;
        buf[2 * i + 1] = Color & 0xff;
    }

    lcd_cursor_set(0,0);
    lcd_gram_write_prepare();
  for (i = 0; i < 320; i++)
    {
        for (m = 0; m < 240;)
        {
            m += 40;
            rt_spi_send(lcd_dev, buf, 80);
        }
    }
}

void lcd_point_se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point)
{
    if ((x > 240)||(y > 320)){
        return;
    }
    lcd_cursor_set(x,y);
    lcd_gram_write_prepare();
    lcd_gram_write(point);
}

rt_err_t spi_device_attach(const char *bus_name, const char *device_name, rt_base_t cs_pin)
{
    RT_ASSERT(bus_name != RT_NULL);
    RT_ASSERT(device_name != RT_NULL);

    rt_err_t result = RT_EOK;
    struct rt_spi_device *spi_device;

    /* attach the device to spi bus*/
    spi_device = (struct rt_spi_device *)rt_malloc(sizeof(struct rt_spi_device));
    RT_ASSERT(spi_device != RT_NULL);

    result = rt_spi_bus_attach_device_cspin(spi_device, device_name, bus_name, cs_pin, LCD_CS);
    if (RT_EOK != result)
    {
        LOG_E("%s attach to %s faild, %d\n", device_name, bus_name, result);
    }
    else
    {
        LOG_I("%s attach to %s done", device_name, bus_name);
    }

    return result;
}

rt_err_t spi_lcd_init(uint32_t freq)
{
    rt_err_t res = RT_EOK;

    spi_device_attach(PKG_LCD_SPI_BUS_NAME, PKG_LCD_SPI_DEVICE_NAME, LCD_CS);
    lcd_dev = (struct rt_spi_device *)rt_device_find(PKG_LCD_SPI_DEVICE_NAME);
    if (lcd_dev != RT_NULL)
    {
        struct rt_spi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
        spi_config.data_width = 8;
        spi_config.max_hz = freq * 1000 * 1000;
        spi_config.mode = RT_SPI_MASTER | RT_SPI_MODE_0 | RT_SPI_MSB;
        rt_spi_configure(lcd_dev, &spi_config);
    }
    else
    {
        res = -RT_ERROR;
    }
    return res;
}

3.2、lcd_test.h

#ifndef APPLICATIONS_LCD_TEST_H_
#define APPLICATIONS_LCD_TEST_H_

/* LCD color */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GREY                0xF7DE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void init_lcd(void);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rt_err_t spi_lcd_init(uint32_t freq);

#endif /* APPLICATIONS_LCD_TEST_H_ */

 3.3、main.c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drv_gpio.h"
#include "lcd_test.h"

#define LED_PIN     GET_PIN(0, 1)

int main(void)
{
    rt_pin_mode(LED_PIN, PIN_MODE_OUTPUT);
    spi_lcd_init(25);
    init_lcd();
    lcd_clear(WHITE);
    for (;;)
    {

       lcd_clear(GREY);
       rt_thread_mdelay(200);
       lcd_clear(RED);
       rt_thread_mdelay(200);
       lcd_clear(GREEN);
       rt_thread_mdelay(200);
       lcd_clear(YELLOW);
       rt_thread_mdelay(200);
       lcd_clear(BLUE);
       rt_thread_mdelay(200);
    }
}

四、程序运行

4.1、硬件连接图

4.2、串口内容

串口命令,查看到SPI设备

4.3、程序运行视频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测试LCD屏幕刷屏显示,交替显示不同的颜色了

网友:
LCD驱动,经典的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