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齐纳管应用的问题

楼主:
现在有这样一个双向齐纳芯片,并联在蓝光LED芯片两端,目的是增加LED的抗ESD性能。

齐纳芯片规格如下:

       现在只看反向保护部分,LED芯片最大反向耐压是30V。之前批次的齐纳芯片:在5mA反向电流时,测得的反向电压是14V左右;新的批次:在5mA反向电流时,反向电压是18V左右。反馈供应商后,回复是不影响产品使用,且新批次防护性能更好。
      根据齐纳管的伏安特性曲线,若加在两批次芯片两端的反向电压都是18V,新批次的反向电流是5mA,那么旧批次的反向电流应该大于5mA,即:新批次的芯片在相同电压下的功耗更低,似乎新批次更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旧批次在14V时就能启动保护,而新批次在18V时才启动保护,应该是旧批次防护性能更好。拿不准到底哪种分析是合理的。所以,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到底是哪个批次的芯片防护性能更好?该如何分析?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用TVS管速度快

网友:
为保护蓝光LED,使用一个双向齐纳管,以增加LED的抗ESD性能?

有这个必要么?

网友:
还从来没有看到过LED因ESD而损坏的案例。

能够损坏LED,这个ESD得要多强?

网友A:
LED光珠的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流过大使芯片内部过热导致的。实际使用满足所需电压值的TVS器件中不容易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从来没有看到过LED因ESD而损坏的案例。 能够损坏LED,这个ESD得要多强?

因为蓝光、绿光芯片ESD性能比较差,LED芯片反向耐压一般都不高(几伏到几十伏不等),所以在LED行业,并联齐纳增强ESD防护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光珠的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流过大使芯片内部过热导致的。实际使用满足所需电压值的TVS器件中不容易找 ...

你所指的是正常电流,一般都有限流措施正向电流不会太大,过大的反向电压对LED来说才是最致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蓝光、绿光芯片ESD性能比较差,LED芯片反向耐压一般都不高(几伏到几十伏不等),所以在LED行业,并 ...

【所以在LED行业,并联齐纳增强ESD防护很常见】。

从来没有见到过。楼主的电路,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考虑反向电压,启动保护电压,新批次的芯片需要达到18V才会启动保护

网友:
还从来没有看到过LED因ESD而损坏的案例。

能够损坏LED,这个ESD得要多强?

led 皮实滴很~esd 多是小的mos 因为结间被损伤有熔融空洞损伤啥的。

网友:
这不需要用到齐纳二极管吧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我们暂且不说此场景是否有必要用齐纳的问题,单是就“新旧两个批次哪个ESD防护效果更好”这个问题来讨论。

网友D: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路设计,学习一下,这个ESD对LED的影响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路设计,学习一下,这个ESD对LED的影响是怎么产生的?

http://www.esd-resource.com/News/16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esd-resource.com/News/169.html

感谢楼主给的连接,仔细看了看,涨知识了。学习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网友:
從保護角度考慮,這兩批管子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