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模拟量采集ADC测试

楼主:
本次对Psoc6的ADC采集进行测试,测试需要用到一个模拟信号源,我手头有一款简易的模拟信号发生器,还有一样自制的"测试源",就是一块1.5V的废电池,为啥要用废电池呢,主要是因为废电池的内阻非常大,可以考察测试ADC的采样功耗。而且电池的输出比较平稳,杂波很少。这也是我个人的心得,参不参考由你决定。

通过查看原理图,发现板子和ARDUINO板子接口是一致的,所以将输出模拟信号连接到ADC0引脚。

打开项目创建工具,选择模板ADC Basic,项目类型选择Keil项目

 创建完成后,打开device configurator工具,还是去除SWD的设置,将SWO引脚用作uart输出。

 将WCO时钟去除,将CLK-LF源换成ILO

 将CYBSP_DEBUG_UART_RX和CYBSP_DEBUG_UART_TX引脚换成P6.4和P6.5,这样就可以使用DAP的Uart输出了。

 使用keil打开项目,可以发现项目有两种测试,单一测试和多通道测试。

 本次测试使用的是单一测试,这个选择是有程序宏定义ADC_EXAMPLE_MODE 设置决定地

/*
 * Macro to choose between single channel and multiple channel configuration of
 * ADC. Single channel configuration uses channel 0 in single ended mode.
 * Multiple channel configuration uses two channels, channel 0 in single ended
 * mode and channel 1 in differential mode.
 *
 *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set to use single channel.
 * To use multiple channel configuration set ADC_EXAMPLE_MODE macro to MULTI_CHANNEL.
 *
 */
#define ADC_EXAMPLE_MODE SINGLE_CHANNEL

编译项目,将工具修改成CMSIS-DAP,就可以下载了,注意keil需要安装Psoc6的keil包。

 注意一定要有PSOC6的支持包,才可以工作。

 烧写程序后,接上信号源就可以工作了。

 本次测试的结果:

 信号源的测试结果,信号源输出为1500mV,万用表测量为1503mV

测量结果一般,可能是采集电路的问题和基准源的问题,不过在没有外置基准源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理想地。

废电池的测量结果,1.526V万用表测量值

 电池的内阻比较大,测量的过程中出现过1368mV的情况,但是不是很多。

总结:

本次测量比较成功,板子没有带基准源和采取抗干扰措施的情况下,ADC的稳定性和精度还是良好地,当然不要和高级的测量用MCU比较。作为一般使用已经很好了。

网友:
现在开发工具真是太方便了。看着花花绿绿的也蛮好看的。

网友:
现在图形界面是趋势,你要是不整个图形界面,作为大厂你都不好意思。

网友A:
这信号发生器,价格怎么样?我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信号发生器,价格怎么样?我也想搞一个玩玩。

便宜的2百多,品牌的34百,高端的大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