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5】ADC采样速率测试5.33MSPS

楼主:
【雅特力AT-START-F435】ADC采样速率测试5.33MSPS

一、时钟配置

从时钟树上可以看到:

  • ADC通道的最大时钟速率80MHz
  • ADC全部挂载到APB2总线上,配置系统时钟使用apb2 不分频

总体的系统时钟配置为

Sys-Clock 320MHz
APB1 320MHz
APB2 320MHz
ADC-Freq 80MHz

二、代码设计

  • 将ADC设置为:软件触发+连续转换+2.5采样周期
  • 使用基本定时器TMR6定时1秒,每次溢出产生中断TMR_OVF_INT
  • ADC转换完成后产生转换完成中断ADC_OCCE_INT
  • 在ADC转换完成中断内 将计数值++,这个计数值就是ADC的转换频率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adc1_2_3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DC1_2_3_IRQHandler(void)
{
	if(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
		adc_flag_clear(ADC1, ADC_OCCE_FLAG);
        adc1_conversion_end_flag++;
	}
}

void TMR6_DAC_GLOBAL_IRQHandler(void)
{
  if(tmr_flag_get(TMR6, TMR_OVF_FLAG) != RESET)
  {
		printf("ADC_Value: %u\tFreq: %dHz\n", ADC1->odt, adc1_conversion_end_flag);
		adc1_conversion_end_flag = 0;

        tmr_flag_clear(TMR6, TMR_OVF_FLAG);
  }
}

三、实验结果:

  • 如果对APB1/2 二分频处理,最大采样速率只有4.92MSPS

  • 如果对APB1/2 不分频处理,最大采样速率可以达到5.33MSPS

网友A:
如果对APB1/2 不分频处理,最大采样速率可以达到5.33MSPS

有这样的采样速度,比较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APB1/2 不分频处理,最大采样速率可以达到5.33MSPS 有这样的采样速度,比较牛了吧。

确实很牛  而且还是12bit采样分辨率,8bit估计可以到10+MSPS

网友:
这个测试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