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检测外部信号、参数有没有成品或半成品器件?

楼主:
如题。

网友:
你要检测什么【外部信号、参数】?温度?压强?位移?场强?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
单片机端口检测外部信号、参数,这里需要你确定是什么端口,都需要检测哪些类型的信号

网友:
什么信号,温度,压力,气压还是什么的,这些都要通过传感器采集转换成电压或电流信号给单片机的AD转换器,然后再进行处理。具体应用各不相同。

网友:
通断,也就是1或0 。有8个通断要检测,有没有成品或半成品部件。

温度,压力是模拟量,需要模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