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积分器运放电路推荐与性能指标

楼主:
本人大二学生今年参加电赛 在准备积分器模块时上网搜了些电路 发现会有偏置输出 请问直接在输出端接上电容就能去除偏置吗 请求大佬推荐一些做高频积分器的电路与芯片(能到50MHZ)

网友:
积分器模块的偏置输出,不同的积分模块偏重输出的原因不一吧

“请问直接在输出端接上电容就能去除偏置吗”

为什么你要在输出端接上电容,多大电容,是怎么计算这个电容

网友:
你找的积分器偏置输出大概是多少?

网友:
可否考虑使用差分积分器电路

网友:
积分器模块的偏置输出,不同的积分模块偏重输出的原因不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