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与 matlab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
我在32上进行了fft,需要把下表频率和幅值打包发送到matlab,进行图形显示。我用了ch340,显示为‘COM7’,在matlab敲程序后,命令行会运行一会说com7不可获得

网友A:
看看matlab官方文档啊,串口收发很简单,有例子

网友:
串口通信过程中突然出现【com7不可获得】?正常不应该,因为端口被占用了,其它程序是用不了的。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是你串口的USB是不是有点虚?然后导致的串口重连?

网友C:
尝试断开并重新连接CH340模块,或者检查驱动程序,使用其他串口转USB模块

网友D:
这个要好好学学,以后能用得上。一直不会用MATLA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好好学学,以后能用得上。一直不会用MATLAB

是啊 方便图形化显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断开并重新连接CH340模块,或者检查驱动程序,使用其他串口转USB模块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是你串口的USB是不是有点虚?然后导致的串口重连?

有可能 目前我按照数据包头为FFT_,来判断接受每个字符的为FFT_后,再进行解包,连接成功后,读取不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matlab官方文档啊,串口收发很简单,有例子

看到了好像是arduino的 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 方便图形化显示这个

MATLAB 很强大,就是一致不会用,有机会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TLAB 很强大,就是一致不会用,有机会一定要学习学习

嗯嗯,我现在在电赛集训,准备每天学习matlab!最近看到有个simulink的方法,好新。然后我也是实现了通信,问题破案在版本上,2021a用serialport()打开端口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