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开发板 树莓派3B平替 篇一

楼主:
原有项目介绍

        用树莓派3b+为核心搭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温湿度、光电、燃气,人脸识别等传感器通过mqtt服务器与树莓派3b+中的hass智能家居系统通信,hass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mqtt发送执行指令,舵机等执行机构接收相应信号执行动作

替换方案

        主要是替换原项目中的控制系统,mqtt服务器等软件方面的内容,各传感器以及舵机等采用的是单片机控制,每个传感器和舵机都有一个单独的单片机,这方面无法替换。

docker安装
              首先更新一下软件包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拉取安装脚本

sudo curl -sSL https://get.docker.com | sh

                测试一下是否安装成功

sudo docker run hello-world

                设置一下开机自启动

sudo systemctl enable docker
sudo systemctl start docker

portainer图形化管理安装

                portainer可以以图形化的方式便捷的管理容器

更换国内镜像源

sudo nano /etc/docker/daemon.json

输入

{"registry-mirrors": ["https://registry.hub.docker.com","http://hub-mirror.c.163.com","https://docker.mirrors.ustc.edu.cn","https://registry.docker-cn.com"]

安ctrl+o保存

输入sudo docker info查看是否换好了

重启docker

systemctl restart docker

之后拉取容器

sudo docker pull portainer/portainer

创建容器

sudo docker volume create portainer_data

配置运行容器

sudo docker run -d -p 9000:9000 --name portainer --restart always -v /var/run/docker.sock:/var/run/docker.sock -v portainer_data:/data portainer/portainer

简单讲解一下参数,-p后面跟的是端口号,在浏览器输入派的ip+端口号即可访问容器的图形化管理界面;--restart always始终开机自启;-v后面是卷的地址

安装完成后用浏览器输入ip+9000就可以看到界面了

设置一下用户和密码

所有安装的容器

网友:
每个传感器和舵机都有一个单独的单片机,这方面无法替换,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