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13香有没有办法恢复电池的健康?

楼主:
前年年底买的ip13香,平时使用的时候也没怎么特别注意,坑都摔了好几个。

前几天清理手机,发现电池健康只有85%了,惶恐!

问问懂行的有没有办法把健康升上去。。。

网友:
另外还有一块ipad,应该也是前年买的,买来给小孩子看动画片。合上盖子之后这个东西有时候一个整天就能把电耗掉40%,拿去苹果店检查又查不出个所以然。这事就一直搁下来。

不知道有没有懂行的遇到过,,,

网友:
ip的电池的都有加密的吧,找专门修ip的我感觉应该可以换个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一块ipad,应该也是前年买的,买来给小孩子看动画片。合上盖子之后这个东西有时候一个整天就能把电 ...

正常使用能用多久?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如果电池没啥问题,可以看看具体是什么应用在耗电。

网友C:
自己拆开换电池不好吗?

网友:
我所理解,电池钝化是不咋可逆的 尤其是锂电,镍铬有办法增加活性,但是下现在电池也头疼啊~

网友:
另外还有一块ipad,应该也是前年买的,买来给小孩子看动画片。合上盖子之后这个东西有时候一个整天就能把电耗掉40%,拿去苹果店检查又查不出个所以然。这事就一直搁下来。

不知道有没有懂行的遇到过,,,

ipad我的2019老的老打游戏,看视频 现在电池还是杠杠的,满电用一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pad我的2019老的老打游戏,看视频 现在电池还是杠杠的,满电用一天

你这是妥妥的果粉啊,苹果全家桶,有钱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妥妥的果粉啊,苹果全家桶,有钱宁啊~~

从整体性价比来说,某为,某米,其实没有苹果高再说现在某x卖的并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ipad我的2019老的老打游戏,看视频 现在电池还是杠杠的,满电用一天

我一直没找到原因,apple genius 打了一下电池说是也没问题,然后我回家恢复出厂设置,还是睡眠模式一天都能跑小一半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拆开换电池不好吗?

 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能用多久?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如果电池没啥问题,可以看看具体是什么应用在耗电。

查了,看不出来,app能关的都关了。

网友F:
听您这么一说,品控也不咋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您这么一说,品控也不咋滴啊

垃圾的一逼,算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电子产品都这样,不可能做到质量完美无暇,都是计划性报废设计的,要不然怎么割下一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看不出来,app能关的都关了。

那应该就是电池已经不行了。

网友:
我的三星手机用了两年多后,总是自动关机,然后自己拆机换新的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了。网上不同型号手机拆机视频很多的。

网友:
现在手机维修大多数就是换电池或者液晶屏触摸屏。

网友:
iPhone只能换电池解决,无解。我和朋友一起买的iPhone,他天天玩游戏,没电就随时充,我规律使用,之前是一天半充一次,现在一天一充,用了3年,他的电池健康度是80%,我的是85%,售后换原电要500多,一直舍不得换呢

iPad 进入设置-电池,看看是哪个app耗电多,卸掉试试看。

网友:
我平板一直提示电池老化老化,却一直没坏,是不是要我换个新的

网友:
当电池健康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无法通过软件或设置来直接提高其健康度。电池健康度的下降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包括使用时间长短、充电习惯、环境温度等。以下是一些建议来延长和保护电池寿命:  避免过度充电和过度放电:不要将手机长时间保持在过高或过低的电量状态,尽量保持电池在20%至80%的电量范围内充电和使用。  避免过度使用高耗电功能:高亮度、长时间游戏、高性能应用程序等都会增加电池的消耗,适度使用这些功能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适当控制温度:避免将手机长时间暴露在极端温度环境中,尽量在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手机。  定期进行充放电:每隔几个月,将手机电池放到较低电量(例如20%)然后完全充电至100%,这有助于校准电池电量显示并促进电池健康。  更新和优化软件:及时更新手机系统和应用程序,这有助于修复可能导致电池过度消耗的软件问题。  请注意,以上建议并不能保证将电池健康度提升到100%,但它们可以帮助你减缓电池寿命下降的速度。  如果你对电池寿命仍然担忧,我建议你咨询苹果官方或去授权维修中心获取专业的帮助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