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开箱测评及特性介绍

楼主:
瑞萨主流芯片78K,还是在NEC时代就听前辈说过,瑞萨单片机主流的78K等自有指令产品还是很不错地,2009年的时候瑞萨公司的人也来过公司几次,介绍过32位MCU等产品,但是近年来的Arm内核产品不甚了解,所以这次特申请了瑞萨RA4E1板子来做测试。

板子的做工还是很不错地,比较规矩,而且还带了一个简易的j-link仿真器,但是不像其它厂的方案,没有把UART口引出到仿真器上。这个后期还需要使用转接板有点比较麻烦。其它还好,提供了arduino接口。方便有些模块的插接和测试。

在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总算把瑞萨RA4E1的开发环境搞定,这个开发环境安装不是很复杂,但是由于国内的网络环境问题github网站十分的慢,下载个项目需要看运气,不过最后还是完成了,也终于将板子上的LED点亮了。

首先,需要到Renesas官方下载“e² studio”软件,这个软件从官网上下载就可以了,文件大小1.2GB的样子,我这里速度还可以一个小时的时间下载完成。我下载的是windows版本且无操作系统版本。注意:其它带RTOS的版本不容易下载,这个软件是java写的,所以其它平台应该也可以使用。

 安装

我选择的是所有用户(All users),然后是Quick Install方式

 一路的next就可以。

  安装的速度比较快。中间没有下载过其它程序

 最后安装驱动程序。

 完成安装过程。这个软件和原来的78K的环境不大一样,好像很多大厂都喜欢基于eclipse来做开发工具。

下面说一下如何建立hello项目,第一次启动时指定工作空间目录。

 启动后,创建项目

  这里一定要选择瑞萨项目模板,选择Renesas RA,输入项目名称hello

 选择芯片的具体型号,和borad类型(这个是选项,可以默认)

  其它设置默认,debugger选择j-Link ARM

下一步Next

 这里选择flat类型项目,不启用安全特性。

 下一步next,blinky是有样例代码的,Metal是空白项目

 选择Blinky项目模板,这个就是有led例程的项目

 可以看到模板设置等界面,

   main程序代码很少地,主要代码在hal_entry.c文件中。led的定义在board_leds.c中,可以看到和板子的led定义一直。

代码看上去有点乱,主要是引脚的操作和程序化设置等都是使用的寄存器操作,封装的函数很少,这样可以节省代码空间和提高执行效率,缺点是学习成本较高,但是瑞萨也提供了图形化的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代码在ra_gen目录下面。

  代码无需修改就可以直接运行。在运行前需要先构建一下build All,

 完成后,应该没有任何错误出现。可是执行,这里有个坑:就是界面中的debug等按钮,无法启动程序。所以要按照下面的操作才可以。

 右击项目hello出现菜单。如图操作

 在这里选择项目hello debug flat就可以了

 运行后可以发现两个led交替闪亮。

总结:

这个板子主要的坑就是环境的安装和debug的启动,这里我实验了好多次,才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其中还看了有些参考视频,才稍微了解个大概。

网友A:
对于这块板子,最开始我是想使用keil来着,但是看到keil的设置比较复杂就又放弃了。对于这种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案,从效率上还是不错地,但是需要比较深层次的了解芯片。对于大厂不用担心,瑞萨的团队服务是很周到地,甚至都快成免费的员工了,但是中小企业就较麻烦了,所以建议瑞萨多多加强社区的建设。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期待后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块板子,最开始我是想使用keil来着,但是看到keil的设置比较复杂就又放弃了。对于这种直接操作寄存器 ...

可以vSCODE来搭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vSCODE来搭建吗?

可以用vscode就是比较麻烦。理论上GNU arm和openocd搭配都可以,只要有openocd的脚本就可以了。e2的开发工具也用的是openocd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