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 TBK-RD8T3x 开发板-开箱

楼主:
新定义 TBK-RD8T3x 开发板-开箱

一、新定义 TBK-RD8T3x 开发板

1、开发板正面

上板 :Type-C 供电,芯片选择工作 3.3V/5V,ISP 烧录

中间:板载4针 RD LINK PRO 烧录
下板:TBK-RD8T3x最小系统 ,滑条和 TK 按键及LED指示,同时 引出所有未使用到的 IO 管脚

2、开发板背面

二、仿真器RD LINK PRO工具

1、RD LINK PRO:功能强大,且小巧美观

三、通电

 演示功能:
     -触摸滑条功能:手指在滑条上从左至右滑动时,滑条指示灯亮跟随手指逐渐亮起,抬起手指后,指示灯熄灭。
     -触摸按键功能:按下对应 TK 按键后,按键对应的指示灯亮起,再次按下按键,指示灯熄灭。

四、资料

产品资料

包含TBK-RD8T37x开发板原理图、开发板板载触控demo、开发板使用指南

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安装以后在keil器件列表中出现新定义芯片型号、编译配套选项

使用串口烧录(ISP烧录方式)用的软件
说明:开发板支持串口烧录,不支持在线仿真调试,如果要开发产品或者调试触摸,需RD LINK PRO工具配合使用。

包含主控芯片TD8T37P48RJ需要用的所有资料:数据手册(规格书)、开发工具(keil插件、易码魔盒、烧录软件RD Programming Tool)、各外设应用指南和demo例程、常见问题库

RD LINK PRO量产开发工具配套资料.rar

包含RD LINK PRO工具使用手册、keil插件、烧录软件RD Programming Tool

烧录上位机RD Programming Tool.rar

使用RD LINK PRO工具烧录(ICP烧录方式)用的软件

开发板用烧录器烧录过后,板子最初的烧录设置可能会被改变,导致串口烧录报错,可用烧录器重载该工程恢复,即可正常串口烧录

网友:
这广告都打到丝印上了,厉害厉害

网友A:
资料倒是齐全,有时通电要是出现不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倒是齐全,有时通电要是出现不正常该怎么办

"不正常" 是怎样的现象?

网友B:
资料分享,很全面,全详细,楼主是好久没有出山写帖子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分享,很全面,全详细,楼主是好久没有出山写帖子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倒是齐全,有时通电要是出现不正常该怎么办

我也试用过了,从来没有遇到过通电出现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