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控制问题

楼主:
我有如下问题,请老师帮忙解答

网友A:
【我有如下问题】

此电路不可行。N沟MOS管门极只有充电通路,没有放电通路。N沟MOS管一旦导通,就不再受NPN1和NPN2控制,即使NPN1关断,MOS管门极上的电荷也不能迅速释放,需要很长时间MOS管才能够关断,可能长达数小时。

网友A:
NPN1不可能饱和导通。因为NPN1基极电流由R2提供,而R2上端接在NPN1集电极上。由是,NPN1基极电位不可能等于集电极电位,基极电位总要低于集电极,相差R2上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如下问题】 此电路不可行。N沟MOS管门极只有充电通路,没有放电通路。N沟MOS管一旦导通,就不再受 ...

改了一下电路,加了一个pnp管子,老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PN1不可能饱和导通。因为NPN1基极电流由R2提供,而R2上端接在NPN1集电极上。由是,NPN1基极电位不可能等于 ...

那npn1不是饱和导通,工作在放大区,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npn1不是饱和导通,工作在放大区,能正常工作吗,

现在搞不清楚,我该怎么计算参数保障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PN1不可能饱和导通。因为NPN1基极电流由R2提供,而R2上端接在NPN1集电极上。由是,NPN1基极电位不可能等于 ...

该怎么计算驱动mos门极得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一下电路,加了一个pnp管子,老师帮忙分析下

这个电路可以工作。

不过,VCC1不能高于MOS管门极源极之间耐压(通常为20V),同时不能低于MOS管导通电压,实际上,应该比导通电压高数伏特。如果MOS管是大功率管,VCC1应该达到至少8~10V,才能够使MOS管充分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一下电路,加了一个pnp管子,老师帮忙分析下

电阻R1非必要,可以短路掉。即使保留R1作为限流电阻以防止VCC1流出过大电流,R2上端也应该接到VCC1而非接到R1下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一下电路,加了一个pnp管子,老师帮忙分析下

是否需要使用三支双极型三极管,要看你对MOS管开关速度的要求。如果MOS管开关速度不超过数kHz,那么NPN1和PNP1都可以去掉,MOS管门极直接联接到NPN2集电极即可。这是因为MOS管门极充电(电流流入,电位升高)靠得住R2,放电靠NPN2。而NPN2饱和导通时电阻非常小,但R2比较大,至少数百欧姆。这样,MOS管门极充电慢而放电快,MOS管从关断转入导通慢而从导通转入关断快。用三支三极管,导通和关断速度都比较快,所以MOS管开关频率可以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怎么计算驱动mos门极得电压呢

【该怎么计算驱动mos门极得电压呢】

如果去掉NPN1和PNP1,MOS管门极最低电压就是NPN2饱和压降(当然NPN2必须饱和),最高就是接近VCC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不清楚,我该怎么计算参数保障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现在搞不清楚,我该怎么计算参数保障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如果去掉NPN1和PNP1,那就只要计算VCC3和电容R3、R4,使NPN2能够可靠饱和关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不清楚,我该怎么计算参数保障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如果去掉NPN1和PNP1,那就只要计算VCC3和电 ...

是需要这三只三极管的,那我怎么计算电阻值呢,zen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不清楚,我该怎么计算参数保障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如果去掉NPN1和PNP1,那就只要计算VCC3和电 ...

如果去掉R1.当Vcc1给电的时候,这个时候mod管门极的电压是多少呢?就是等于vcc1吗?这个时候需要考虑npn1是工作在哪个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计算驱动mos门极得电压呢】 如果去掉NPN1和PNP1,MOS管门极最低电压就是NPN2饱和压降(当然NP ...

还有个问题,当only三极管导通时,我需要考虑它必须工作在饱和区吗?我该怎么设定让他工作在饱和导通呢,算iB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当only三极管导通时,我需要考虑它必须工作在饱和区吗?我该怎么设定让他工作在饱和导通呢, ...

写错了是pn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去掉R1.当Vcc1给电的时候,这个时候mod管门极的电压是多少呢?就是等于vcc1吗?这个时候需要考虑npn1 ...

如果去掉R1(短路),当NPN2饱和导通时,NPN1关断,MOS管门极电压接近于零(实际上是NPN2饱和压降)。当NPN2关断时,MOS管门极接近于VCC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去掉R1.当Vcc1给电的时候,这个时候mod管门极的电压是多少呢?就是等于vcc1吗?这个时候需要考虑npn1 ...

VCC1给电,还要看NPN2处于什么状态。MOS管门极是由NPN2控制的。VCC1数值,8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当only三极管导通时,我需要考虑它必须工作在饱和区吗?我该怎么设定让他工作在饱和导通呢, ...

你还没有弄清楚MOS管门极是什么特性。

你的MOS工作于开关状态。

MOS管门极对源极漏极是绝缘的,用万用表测量门极源极之间电阻为无穷大。但向门极看过去,门极对地具有电容,而且该电容可能比较大。将门极从MOS管关断驱动到MOS管充分导通,当然要给这个电容充电,反之就要放电。电容充电放电,当然就有电流,而且若是希望充电很快,放电也很快,充电电流或者放电电流就必须相当大。但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门极充电之后,或者放电之后,电流即为零。电流为零,你就不必考虑PNP管工作于什么状态了:PNP1只有在开关过程中(电容放电过程中)处于线性工作状态,其它时间不是关断就是饱和。

网友:
如果在NPN三极管的基极上存在其他电流流过,例如通过接入其他电阻或信号源,那么NPN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可能会改变,进而影响MOS门极的电压。

网友:
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模电了,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会算了,

网友:
MOS的栅极应该再做个接地回路,用来给关断信号提供放电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