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007如何转为UART交互模式

楼主:
手头有一块RW007 wifi模块,但是加上电串口没有反应,led不停的闪烁速度比较均匀,应该不是损坏了。但是无论发串口什么数据都没有反应

网友A:
新的版本好像只有SPI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版本好像只有SPI接口了。

我是一个月前买的,是不是新版本的呀,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我的应该是新版的,多了一个这种东西

网友B:
这个东西连个官网都没有,有点有用的资料都没有。

网友:
首先建议排除一下供电电压是否与规格书要求的一致,然后TX,RX有没有接错,还不行的话是不是WIFI模块的工作模式设置的不对呢,我也不太懂WIFI,期待其他大佬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连个官网都没有,有点有用的资料都没有。

呃,那你是在哪里买的,淘宝?找卖家要呗。

网友C:
哪个逻辑分析仪把可疑的引脚都抓一下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个逻辑分析仪把可疑的引脚都抓一下把。

卖家是个纯卖货的,没有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是个纯卖货的,没有技术

一般纯卖货不是都会有原厂资料嘛。。。要不咋卖。

网友:
他有几个串口的,有个是日志打印,用户串口才是交互的串口,要仔细阅读一下官方的文档。

网友:
串口要找对,他可以支持spi也可以uart。

网友:
你试一下rtthrea studio有现成的rw007连接模块。

网友:
这个是教程,你可以根据这个教程移植一下,如果你不想使用rtthread的模块的话。

网友D:
希望对你有帮助,这个模块我也没有使用过,但是在RTT上驱动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对你有帮助,这个模块我也没有使用过,但是在RTT上驱动是非常方便的。

rtthread我试过,这是原装的程序,程序编译没问题,烧写后串口没有输出LED常亮。也就是完全死机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希望对你有帮助,这个模块我也没有使用过,但是在RTT上驱动是非常方便的。

rtthread的定制版本也不行这个也试过,程序编译都通不过更别说测试了,而且例程的板子和测试板子引脚不兼容,但是rt的系统可以跑通,就是不能加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thread的定制版本也不行这个也试过,程序编译都通不过更别说测试了,而且例程的板子和测试板子引脚不兼 ...

看看板子原理图,应该可以的吧。是不是要重新烧一下固件呀?

网友D:
他这个板子默认是走spi通信的,要走UART需要重新烧固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板子默认是走spi通信的,要走UART需要重新烧固件吧。

这个驱动就是SPI的,而且是单线SPI不是,wifi芯片常用的QSPI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就是SPI的,而且是单线SPI不是,wifi芯片常用的QSPI

我主要没有这个模块,要不试一下,我看到rtt的教程还是非常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主要没有这个模块,要不试一下,我看到rtt的教程还是非常容易的。

这个模块不贵,也就是25的样子,我从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不贵,也就是25的样子,我从淘宝买的

哈哈,我一般不会买板子,都申请的免费的板子,要做产品随便挑一个。或者是客户送过来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