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朋友们,无线短距离低功耗通信方案推荐

楼主:
邀请:@damiaa   @skywalker_lee   @RF-刘海石   @btty038   参与回复

最近再做一个嵌入式项目,涉及数据的无线传输。目前查看了蓝牙nRF52832的模块和CC2560(TI),但是看了很多实测帖子显示实际传输速率也就几十kbps,完全无法满足需求,Wifi方案有符合要求的,但是模块的体积和功耗太大了,最后要做的这个设备就是奔着轻量化和超低功耗去的。奈何本人才疏学浅,特此求助论坛的大伙儿,希望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射频方案也行,最好是有现成芯片或者模块的。

具体参数:

    实际数据率:512Kbps(64KBps)

    传输距离:2m内

    通信模块功耗:<100mw

网友A:
很多2.4G模块的通信速率是1Mbps 或2Mbps。

网友:
蓝牙不行吗? 据说在最新的蓝牙5.3标准中,支持的最大速率为N Mbps,但这只是理论值,实际应用起来还要打折。该版本的抗干扰性强可以极大地提高电池寿命。

传输距离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NORDIC有测试蓝牙功耗的板子和软件。你可以关注一下。其他厂家应该也有。

传输功耗与你发射功率和发送间隔等有关系。可以进行调整满足你的要求。

b站也有这方面介绍视频。关于蓝牙速率的 功耗的测试的视频。

wifi也可以调节功耗。支持新版本wifi 比如WiFi 6  功耗更低。

网友:
Sub-GHz射频模块在低频段运作,在短距离内具有较高的传输速率和较低的功耗

网友:
BLE5.2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达到2Mbps的,实际数据64KBps应该是没问题,就是连接可能会有些问题(距离短)容易断开。

网友:
我之前做过测试,NRF52832,最高速率好像是能达到100+KBps。只是配置比较复杂

网友:
使用一个普通的2.4G模块就可以了。

串口透传,实现也方便。

模块也可以选择功耗,2M的发射功率可以调到很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2.4G模块的通信速率是1Mbps 或2Mbps。

都是空中速率,实测速率远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空中速率,实测速率远达不到

这就不知道了,没有测试过。以前用的模块都没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