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000的SPI外设使用四线模式操作读写华邦flash

楼主:
一、概述

    在操作相关flash器件的时候,需要先发指令再读数据,或者先发指令再发地址再发dummy再读相关数据。而先楫的SPI控制器中,SPI传输包括了命令、地址和数据字段,提供了专用的寄存器来存储这些字段,不需要开发者自行去填充。本文使用hpm6200evk开发板,flash器件是华邦的W25Q64JV。使用hpm_sdk进行开发。

    SPI四线模式,统称也就QSPI。

    本文是作者在使用先楫的SPI调试flash器件的心得,仅仅作为参考。

二、开发流程

(一)外设引脚初始化

    需要初始化下SPI时钟,由于SDK使用的是单线常规模式的SPI,所以引脚上我们还需要初始化IO2和IO3两个引脚。

(二)SPI模式初始化

    华邦的W25Q64JV使用的SPI模式是mode0或者mode3。这里使用mode0。可以使用sdk的api接口spi_format_init进行初始化

(三)SPI频率

    先楫的SPI SCLK可以达到80M,这里由于是杜邦线接的flash模块,波形会存在失真,使用该flash可以达到50M的QSPI速度。

    使用SDK的spi_master_timing_init api接口进行SPI频率调整。

(四)指令操作(单线模式SPI操作)

    1、华邦相关flash都会有手册,这里使用了SDK的spi_transfer api接口封装了一个指令操作的API。下面根据这个api配合flash器件的手册命令进行说明。

比如使用90命令读取设制造商设备ID的时候,使用单线模式,需要先发指令,再发两个dummy,之后就是读取。

    那么使用spi_transfer赋值以下结构体

        cmd_enable:使能命令段传输

        addr_enable:使能地址段传输

        addr_pahase_fmt:选择是单线模式还是四线模式传输地址

        trans_mode:选择的传输模式,比如同时读写,仅写,仅读,写读,读写,写填充读,读填充写等

        dmmy_cnt:填充的数量

    依靠上述说明,可以使用单线模式,传输模式为填充再读。填充数量为2

    通过波形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

    从以下可知,单线模式收发指令是没什么问题的。

(五)读写操作(四线模式QSPI操作)

    这里举例读操作,读操作有好几条指令。这里举例使用Fast Read Quad I/O指令,也就是EBh指令。这里需要先发指令,再发地址(地址使用四线模式),再发三个填充dummy,之后再读。

    擦除指令,可写入指令跟以上类似,这里测试sector0的0页地址。

    对0页的256字节进行1到256赋值,然后再读取,这时候会是0~255 0变化。查看波形可以知道,读写正常。

三、总结

    先楫的spi外设支持常规单线SPI,双线duad spi,四线quad spi。有着专用的操作flash的寄存器。极大方便开发相关flash器件。

网友:
SPI调试flash器件是有点麻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可以移植一下fatfs试试看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移植一下fatfs试试看

嗯 后面会弄个usb m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