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8~ 新建模板工程

楼主:
Kicad~8~ 新建模板工程

Kicad支持从模板新建工程,包含了一些基本的模板。

图1:从模板新建工程

图2:新建mega 2560的工程模板

图3:新建完的图纸有一些基本连接器

图4:PCB 也带一些模板

图5:其中连接器也带锁定

图6:选择锁定项目

选择过滤器和AD的是一样一样的。

参考文档:

KiCad 参考手册

网友:
https://github.com/xutong-analog/fantasy/tree/main

最近更新了 ADX92X ecg芯片的驱动

网友A:
实际画板,这种模板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画板,这种模板好用吗

有脚位省的自己定位还挺好,不过我一般都是把模块做成封装再用

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
一些自己画的kicad封装库

网友B:
木有用过kicad呢,有机会下载一个试试,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木有用过kicad呢,有机会下载一个试试,看看好不好用,

windows 下会有几率卡死,7.05好一点,mac 7.0版本无法改成中文,但是流畅度非常不错

网友B:
额。。有几率卡死就算了,最怕的就是画图画着画着卡死了,还没法保存,心态会直接崩了~~

网友D:
恭喜大佬贺喜大佬成功完成第二阶段的作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ndows 下会有几率卡死,7.05好一点,mac 7.0版本无法改成中文,但是流畅度非常不错

windows 和,mac 7.0版本同事完啊

有点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 和,mac 7.0版本同事完啊 有点牛了

嘿嘿嘿 ,主要自己电脑是mac,公司电脑是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有几率卡死就算了,最怕的就是画图画着画着卡死了,还没法保存,心态会直接崩了~~

还可以,mac下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大佬贺喜大佬成功完成第二阶段的作业!

啥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