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性价比,低成本 ,双色温调光,无压降长距离应用的LED灯条贴片芯片NU403

楼主:
NU403恒流芯片是市场上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芯片,轻松解决长距离无压降亮度一致性的问题,外加普通调光器即可实现双色调光,

0~  65 mA 單通道 恒電流 LED驅動IC

  晶片特性
  輸出電流可調⾼達0∼65mA與外部電阻
  支援PWM調光
  電源電壓可達40V
  驅動器容易並聯以增加電流
  低電壓開銷0.6V
   電源電壓變化時電流精度⾼
  ⾼功率耗散400mW
  无铅环保封装
產品說明
  一般 LED 照明
  LED 燈條應用
  LED 模組燈
  建築裝飾照明

封裝型
SOT 23-6
(產品型號: NU403)

低成本高性价LED灯条恒流IC NU403 spec

网友:
单色dim to warm变色调光NU403恒流芯片,轻松实现

网友:
NU403恒流芯片+普通调光器可变色温Dim To Warm调光 ,面对LED灯带市场成本要求高的用户端打造的一款芯片,,LED带灯条20/30/50米长距离无压降.亮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