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控制器IGBT隔离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
咨询下,为什么在现在主流的电机控制器中IGBT的隔离电源原边都将12V(电瓶电)升压到15V,再将15V通过变压器转为为16V/-8V。

为什么不直接由12V开始转换?

网友A:
是为了提高供电稳定性、满足功能要求、补偿传输损耗,并与特定的变压器设计相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提高供电稳定性、满足功能要求、补偿传输损耗,并与特定的变压器设计相匹配。

那是否可以理解:那如果变压器不借用,按12V转换16V/-8V开发,其实也是可以对12V进行稳压,后再转换为16V/-8V的。

或者说15V转换的方式,后续电路设计难度更低,电压更为稳定?

网友:
不同电路就要不同分析了,12V直接转为正负压也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