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电机控制器IGBT隔离供电电源电路

楼主:
现在(汽车)电机控制器中,其IGBT驱动功率大概就只有几W(单项),三项+上下桥总计可能有几十W的需求。电源电路需要将原边供电电压(15V)通过变压器转为+16V和-8V,请问基于这种需求,采用正激、反激、推挽等,哪种成本更有优势?有没有推荐的电路(车用,需求车规芯片)。谢谢

网友A:
推荐使用反激拓扑的电源电路。相比于正激和推挽拓扑,反激拓扑在功率转换效率和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反激拓扑的电源电路。相比于正激和推挽拓扑,反激拓扑在功率转换效率和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如果使用反激,则需要隔离反馈电路,这样是不是也会增加成本。

我看现在主流的控制器中反激、正激都在使用,所以有点搞不懂,都是一样的需求,为什么不同的厂家会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B:
为什么是+16V和-8V,这个有点让人纳闷啊?请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16V和-8V,这个有点让人纳闷啊?请楼主解答一下

这个隔离供电电路是为了控制车用IGBT栅极开闭用的,常规的车用IGBT栅极开通电压一般在+16V左右,关断电压在-8V左右(关断如果再0V,可能会存在误打开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隔离供电电路是为了控制车用IGBT栅极开闭用的,常规的车用IGBT栅极开通电压一般在+16V左右,关断电压 ...

谢谢回复,没用过IGBT,还真不知道需要负电压来关断

网友:
最近在学习三相电机控制,想了解下电机控制器IGBT隔离供电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