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车驱动力矩分配

楼主:
电动汽车驱动,轮毂电机,4轮,如果做到类似燃油车差速器的力矩分配效果,或轮速控制效果

网友:
要实现类似燃油车差速器的力矩分配效果或轮速控制效果,得考虑以下几个步骤:硬件选择,力矩分配算法,轮速控制算法,控制系统实现

网友:
电动汽车驱动,轮毂电机,4轮,如何做到类似燃油车差速器的力矩分配效果,或轮速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