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
我安装了CCS 12 打算用他来调试 MSP430PR5994  但是找不到硬件,我用的是SWD 接口,我怀疑是CCS 配置不对,但是很奇怪 ,按照网上所说,CCS 安装完以后,应该有2个运行程序,有一个是SETUP CCS ,但是我安装完就是没有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你看看仿真里面是不是可以选择仿真器,太久没用CCS了。

网友:
检查硬件连接,验证CCS配置,安装驱动程序,更新CCS版本,检查安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