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要把一个STM32F103的代码移植到F303上去。明明

代码里:

#include "stm32f3xx.h"

可是还是提示:

../../User/Ethernet/W5500\w5500_conf.h(20): error: 'stm32f10x.h' file not found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不是正常么?你文件里包含的是f3xx,又不是10x?

网友:
是不是在移植过程中没有正确更新代码中的头文件。

网友:
w5500_conf.h(20): error: 'stm32f10x.h' file not found

是说这个都文件里面包含了stm32f10x.h 改成 stm32f3xx.h(具体文件名你自己查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又找到几个10x的头文件

网友A:
是说这个都文件里面包含了stm32f10x.h 改成 stm32f3xx.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说这个都文件里面包含了stm32f10x.h 改成 stm32f3xx.h

是的。可是改了之后,还有好多错误,我放弃了

网友C:
你去看看你这个路径下有这个文件吗?报错是你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你这个路径下有这个文件吗?报错是你没有这个文件

老哥,我不需要这个文件,而是F303的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是改了之后,还有好多错误,我放弃了

早放早好

没有老师手把手教,不要卡在这里

往下学,等火候到了,自然觉得很简单

网友D:
没有找到stm32f10x.h说明你的对应的芯片已经切换到F3了。都得对应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找到stm32f10x.h说明你的对应的芯片已经切换到F3了。都得对应切换的

错误太多了,我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搞好了。

网友E:
可以直接问老师试试,自己经过思考后还是没解决最好和同学讨论或直接问老师,这样更有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问老师试试,自己经过思考后还是没解决最好和同学讨论或直接问老师,这样更有效率。

你以为我是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