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英飞凌PSoC6评估板】触摸滑条测试

楼主:
触摸滑条可是英飞凌最为推崇的功能,英飞凌触摸功能支持“自电容”和“互电容”两种方式,本次测试使用滑条块测试自电容模式和互电容模式,但是引脚和标准板子不一样需要调整。

 首先还是创建keil项目,本次测试使用CAPSENSE Buttons and Slider模板,

 还是先把debug为两线模式,将WCO去掉,CLK_LF转换源为ILO

修改CYBSP_DEBUG_UART_RX和CYBSP_DEBUG_UART_TX,P6.4和P6.5

 依据原理图进行修改

注意调整各个引脚

CYBSP_CSD_SLD0, CYBSP_CS_SLD0  ——>  P7[3]

CYBSP_CSD_SLD4, CYBSP_CS_SLD1 ——>  P9[0]

CYBSP_CSD_SLD4, CYBSP_CS_SLD2 ——>  P9[1]

CYBSP_CSD_SLD4, CYBSP_CS_SLD3 ——>  P9[2]

CYBSP_CSD_SLD4, CYBSP_CS_SLD4 ——>  P9[3]

 滑条和按钮是在一起的,互电容的按钮使用P7[3]和P9[3]

所有要在这两个引脚上加入按钮的宏语句,

CYBSP_CSD_SLD0, CYBSP_CS_SLD0, CYBSP_CSD_BTN0, CYBSP_CS_BTN0  ——>  P7[3]

CYBSP_CSD_SLD4, CYBSP_CS_SLD4, CYBSP_CSD_BTN1, CYBSP_CS_BTN1 ——>  P9[3]

将互电容发生脚调整

CYBSP_CSD_RX, CYBSP_CS_RX, CYBSP_CS_TX_RX ——>  P7[0]

  修改后如下,

  接着修改外设。

 修改调整后保存save,

打开项目

 将capsense_callback()修改为capsense_callback(cy_stc_active_scan_sns_t * ptrActiveScan);

去掉led的程序,//initialize_led();

主要的程序是process_touch()函数

/*******************************************************************************
* Function Name: process_touch
********************************************************************************
* Summary:
*  Gets the details of touch position detected, processes the touch input
*  and updates the LED status.
*
*******************************************************************************/
static void process_touch(void)
{
    uint32_t button0_status;
    uint32_t button1_status;
    cy_stc_capsense_touch_t *slider_touch_info;
    uint16_t slider_pos;
    uint8_t slider_touch_status;
    bool led_update_req = false;

    static uint32_t button0_status_prev;
    static uint32_t button1_status_prev;
    static uint16_t slider_pos_prev;
	  static uint16_t slider_pos_value;
    //static led_data_t led_data = {LED_ON, LED_MAX_BRIGHTNESS};

    /* Get button 0 status */
    button0_status = Cy_CapSense_IsSensorActive(
        CY_CAPSENSE_BUTTON0_WDGT_ID,
        CY_CAPSENSE_BUTTON0_SNS0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Get button 1 status */
    button1_status = Cy_CapSense_IsSensorActive(
        CY_CAPSENSE_BUTTON1_WDGT_ID,
        CY_CAPSENSE_BUTTON1_SNS0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Get slider status */
    slider_touch_info = Cy_CapSense_GetTouchInfo(
        CY_CAPSENSE_LINEARSLIDER0_WDGT_ID, &cy_capsense_context);
    slider_touch_status = slider_touch_info->numPosition;
    slider_pos = slider_touch_info->ptrPosition->x;

    /* Detect new touch on Button0 */
    if ((0u != button0_status) &&
        (0u == button0_status_prev))
    {
//        led_data.state = LED_ON;
        led_update_req = true;

    }

    /* Detect new touch on Button1 */
    if ((0u != button1_status) &&
        (0u == button1_status_prev))
    {
//        led_data.state = LED_OFF;
        led_update_req = true;

    }

    /* Detect the new touch on slider */
    if ((0 != slider_touch_status) &&
        (slider_pos != slider_pos_prev))
    {
        slider_pos_value = (slider_pos * 100)
                / cy_capsense_context.ptrWdConfig[CY_CAPSENSE_LINEARSLIDER0_WDGT_ID].xResolution;
          led_update_req = true;
			    printf("%d \r\n",slider_pos_value);
    }

    /* Update the LED state if requested */
    if (led_update_req)
    {
        //update_led_state(&led_data);
			  printf("Button\r\n");
    }

    /* Update previous touch status */
    button0_status_prev = button0_status;
    button1_status_prev = button1_status;
    slider_pos_prev = slider_pos;
}

启动程序

 用手触摸滑条

 可以看到滑条的数值的变化。

总结:

这个测试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将英飞凌的触摸的设置了解了个大概,测试中需要引脚的对应。

网友:
触摸滑条测试原来是这样整的,最后的测试中需要引脚的对应

网友A:
精度怎么样,手不动的时候数值会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怎么样,手不动的时候数值会飘吗?

精度很准,基本上不会漂,而且昨天我把手弄湿了,也能有反应

网友: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正好学习学习别人的设计。

网友:
触摸滑条可是英飞凌最为推崇的功能,英飞凌触摸功能支持“自电容”和“互电容”两种方式,本次测试使用滑条块测试自电容模式和互电容模式,但是引脚和标准板子不一样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很准,基本上不会漂,而且昨天我把手弄湿了,也能有反应

那挺不错的,可以用在一些需要滑动设计的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