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S POP仿真

楼主:
SIMPLIS POP仿真

要说POP (Periodic operating Point )仿真在Simplis里面算比较特殊的功能了,只有在Simplis模式下才可以使用POP 仿真。所以启动POP仿真必须在Simplis模式下

图1:启动SIMPLIS

还有一点关键的是POP仿真需要有周期信号去触发POP触发器才可以,所以只能用来仿真SMPS等电路。咱们开始构建一个简单的电路。

构建一个boost电路,boost电路如下

图2:基本Boost电路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的二极管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自定义他的参数,双击二极管跳出二极管的属性,直接修改二极管属性就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参数,如图3所示。

图3:自定义二极管

电路整好,马上开RUN ,先用瞬态仿真观察其输出波形,如图4所示。看到仿真结果还是收敛的就行,换POP仿真.去simulator里面选择如图5所示。

图4:瞬态仿真结果

图5:选择POP 仿真

1选择POP 仿真,2选择最大仿真周期,这里根据我们V1设置的周期来,我们V1设置的是100Khz,对应就是10uS所以我们2就设置10Us

淦完这个事情,就可以放置POP Tigger了,如图6所示

图6:放置POP Tigger

放置POP的Trigger需要注意的是,要让他每个周期都能Trigger到,所以要设置正确的Vth,V1的信号是0~1V 我就设置个500mV的Tigger那他就能Trigger到。设置完后直接仿真,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

图7:POP仿真结果

问:相比瞬态似乎细节更少,我为啥要用POP仿真?

答:仿真速度快,瞬间出结果

参考文档

SIMPLIS documentation 官网

SIMPLIS simulator reference Manuel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2648-1-1.html

合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呀

网友B:
感谢楼主,很不错的分享,正好不会,闲暇时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很不错的分享,正好不会,闲暇时来学习一下。

玩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