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前级EMI滤波器样式问题

楼主:
Hi 各位老师

 ACDC电源在较差的工况下或更高的EMC要求时需要增加EMI滤波电路,常规就是Y电容、X电容、共模电感,差模电感之类,但是我发现各个滤波器的各器件顺序大都不太一样,位置按电流方向有前有后,拿这同一个厂家的不同型号模块手册里描述的例子来说,他们的Y电容和X电容位置就不一样,一个在共模电感之前一个在共模电感之后,还有的Y电容和X电容都在共模电感之前,有的加差模电感的也有在共模电感之后的也有在共模电感之前的,这样设置有什么深的讲究吗,是根据ACDC拓扑形式固定搭配的还是计算加实验配出来的呢,位置不同是否有什么大的效果区别,欢迎大家发表见解。

网友A:
【各个滤波器的各器件顺序大都不太一样,位置按电流方向有前有后】

应该说【位置按能量传输方向有前有后】。

网友:
【位置不同是否有什么大的效果区别】

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滤波器的各器件顺序大都不太一样,位置按电流方向有前有后】 应该说【位置按能量传输方向有前有后 ...

哈哈,老师您说的是,我的说法是欠考虑了

网友:
感谢楼主,很不错的分享,正好不会,闲暇时来学习一下。

网友:
EMI滤波器的器件排列顺序是根据特定的设计需求和优化过程来确定的。不同的位置顺序可能会导致轻微的差异

网友B:
电感X电容的位置不同会影响阻抗匹配,而Y电容的不同位置相对于输入和输出的干扰信号滤波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X电容的位置不同会影响阻抗匹配,而Y电容的不同位置相对于输入和输出的干扰信号滤波会有影响,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有没有详细的技术说明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