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含485接线端子 含WIFI 模块 或 CAT1 / 4G模块 的可进行二次开发的扫描枪

楼主:
邀请:@damiaa   @huo_hu   @led2015   @freebsder   参与回复

有没有

1、 含485接线端子

2、含WIFI 模块  或 CAT1 / 4G模块

3、 可进行二次开发

4、可扫描二维码 条码

的扫码枪

想实现的功能是  通过二次开发,可先扫描 表壳上的二维码或条码  将得到的数值  作为表号  编写到  计量表中

网友A:
我也来学习一下,没见过这种东西。CAT1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学习一下,没见过这种东西。CAT1是什么?

欢迎捧场,CAT1  是   4G  低带宽的一种应用,通常不能用于视频,因为带宽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欢迎捧场,CAT1  是   4G  低带宽的一种应用,通常不能用于视频,因为带宽太小

谢谢楼主的解答,我去百度一下,好好认识一下这个CAT1

网友:
CAT1的模块倒是用过,不过LZ上诉需求的扫描枪还真没见过,期待其他大佬的解答

网友:
扫描枪常见的就是串口和USB,你这个还真没见过,感觉需要定制。是要扫描一维码还是二维码的?

网友C:
在选择扫码枪时,建议考虑以下几点:

  • 确保设备具备适配的接口,如485接线端子,WiFi模块或4G模块。
  • 确认扫码枪支持二维码和条码的扫描。
  • 查阅相关文档,确认设备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并提供相应的开发接口和工具。
  • 根据实际需求,评估扫码枪的性能、稳定性和价格等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选择扫码枪时,建议考虑以下几点: 确保设备具备适配的接口,如485接线端子,WiFi模块或4G模块。 ...

谢谢,用个安卓手机进行扫码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