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在用AD软件的朋友们帮忙指点一下,或者帮忙分享资...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在用AD软件的朋友们帮忙指点一下,或者帮忙分享资料链接)

1.PCB如何差分走线

2.多页的原理图是否必须用层次原理图?多页是否可以用网络标号关联起来?

3.多页原理图如何同步到同一个PCB文件?(一个工程中会出现原理图有多页也就是多个原理图文件,PCB文件只有一个的情况也就是一个板框)

4.一个工程有多个原理图和多个PCB(比如主控板、显示板、按键板)如何原理图同步到对应的PCB文件中?

5.过孔是在走线的状态下添加?

6.线路如何开窗露出铜皮

7.PCB层设置在哪里定义?

8.Altium Designer19不能设置光标颜色?

9.Altium Designer板框外还有一个比板框线更粗更外面的线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已经把板框包裹住了,常规来讲板框才是最外面的边缘。这是多层板的铜皮层导致的?也就是PG画轮廓的时候导致的?

10.这里原理图自动编号,框中勾选和不勾选的区别?

11.选择一个过孔会导致所有过孔全选,移动也会把所有的过孔一起移动,怎么回事?

12.这里DRC检查批量、在线的含义是什么?

13.原理图中元件参数选择没有pin选项

14.这是用椭圆工具画的?圆形显示不了圈内的灰色

15.原理图选中元件按下X或者Y不能镜像是什么原因?已经选中元件已经是英文输入法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rar

网友:
楼主这问题真不是一般的多,而且看上去也很分散。

网友:
有些问题都可以写一篇帖子来讲解了。

网友:
先回复一个最简单的:

第15条:原理图选中元件按下X或者Y不能镜像是什么原因?

答:光选中还不行,选中后要用鼠标拖动,同时再按X或者Y键即可

网友:
  1. 多页的原理图并非必须使用层次原理图,但层次原理图是一种常用的方式,可以将复杂的原理图分解为多个层次,便于理解和管理。而多页原理图可以使用网络标号来关联起来。

网络标号是为了标识原理图中相同连接的信号而引入的一种标记方式。在多页原理图中,网络标号可以用于将不同页之间的信号连接起来,使得整个原理图在逻辑上保持一致。

网友:
看起来这些问题都是对软件没啥基本概念,建议从头到尾看一遍他的说明书

网友:
可以弄个专题了,过孔应该什么时候都能打

网友A:
上大学时学的是AD09,但是AD的法务太强了,后来就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大学时学的是AD09,但是AD的法务太强了,后来就换了

是的  估计以后没人用那个Alitum Designer了   都是Mentor PADS和Cadence的Allergo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99se和PA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估计以后没人用那个Alitum Designer了   都是Mentor PADS和Cadence的Allergo

现在用cadence了,PADS不会。感觉CADENCE 还是很强大的,比PADS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