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电流采样模块

楼主:
  公司电流探头不够用了,整个电流采样的用用,因为我对带宽要求不高看下低频趋势就行,电路比较简单

  原理图和PCB

等料齐了更新测试结果

网友A:
等大佬测试完开源了,我也打样一个~

网友B:
期待期待啊,精度如何啊,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大佬测试完开源了,我也打样一个~

那应该在更新一下版本-rshunt不太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期待啊,精度如何啊,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工具啊,

主要看放大器的精度,固定offset可以校准掉,cmrr 什么只能靠放大器本身去保证

网友C:
带宽要求不高,但是这个设计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宽要求不高,但是这个设计的范围是多少?

两级放大,自己换放大器设置GBW

网友:
开源,先弄好先

网友:
阳了,在家躺几天,先这样。。。

网友:
实物图

下面是测试视频

绿色是电流探头,黄色是小工具的输出

网友D:
这是测试的哪个地方的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测试的哪个地方的波形

电源输出的电流波形,黄色的是工具出来的,绿色的是电流探头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源输出的电流波形,黄色的是工具出来的,绿色的是电流探头抓的

 绿色的是电流探头抓的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色的是电流探头抓的那个地方

R4 那条线上面

网友:
后面加个ADC 直接采集电流,在这块板子上显示,这样不接示波器也能省点事

网友:
CurrentSense.kicad_pro (10.8 KB, 下载次数: 1) CurrentSense.kicad_pcb (404.86 KB, 下载次数: 1)

工程文件,暂时不更新 直接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