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 CAN通信收发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发板的CAN1通信收发测试。

一、硬件部分

测试使用CAN1,使用到的引脚PB8和PB9功能复用

PB8和PB9引脚功能

测试CAN通信需要收发器芯片,这里测试使用SN65HVD230芯片,下面是参考电路。

硬件连接图

手工搭建的CAN收发器,连接CAN卡。

二、程序部分

2.1、ca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can.h"

uint8_t intFlag1 = FAILED;
uint8_t intFlag2 = FAILED;

uint8_t can1_rxflag=0;

CAN_RxMessage_T Can1_RxMessage;
CAN_TxMessage_T Can1_TxMessage;

void CAN_Delay(uint32_t cnt)
{
    while(cnt--)
    {
        __NOP();
    }
}

void CAN_TxMessageInit(CAN_TxMessage_T *txMessage)
{
    txMessage->stdID          = 0x00;
    txMessage->extID          = 0x00;
    txMessage->typeID         = CAN_TYPEID_STD;
    txMessage->dataLengthCode = 0;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txMessage->data[i]=0x00;
    }
}

void CAN_RxMessageInit(CAN_RxMessage_T *rxMessage)
{
    rxMessage->stdID            = 0x00;
    rxMessage->extID            = 0x00;
    rxMessage->typeID           = 0;
    rxMessage->dataLengthCode   = 0;
    rxMessage->filterMatchIndex = 0;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rxMessage->data[i]=0x00;
    }
}

void CAN1_RxIsr(void)
{
	CAN_RxMessageInit(&Can1_RxMessage);

    /* receive */
	CAN_RxMessage(CAN1, CAN_RX_FIFO_0, &Can1_RxMessage);

	can1_rxflag=1;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CAN2 Interrpt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CAN2_RxIsr(void)
{
    CAN_RxMessage_T RxMessage;
    CAN_TxMessage_T TxMessage;

    CAN_TxMessageInit(&TxMessage);
    CAN_RxMessageInit(&RxMessage);

    /* receive */
    CAN_RxMessage(CAN2, CAN_RX_FIFO_0, &RxMessage);

    if ((RxMessage.extID          == 0x333333) && \
        (RxMessage.typeID         == CAN_TYPEID_EXT) && \
        (RxMessage.dataLengthCode == 2   ) && \
        (RxMessage.data[0]        == 0xC3) && \
        (RxMessage.data[1]        == 0xD3))
    {
        intFlag2 = PASSED;

        /* CAN2 transmit data to CAN1  */
        TxMessage.extID          = 0x444444;
        TxMessage.remoteTxReq    = CAN_RTXR_DATA;
        TxMessage.typeID         = CAN_TYPEID_EXT;
        TxMessage.dataLengthCode = 2;
        TxMessage.data[0]        = 0xC4;
        TxMessage.data[1]        = 0xD4;
        CAN_TxMessage(CAN2, &TxMessage);
    }
    else
    {
        intFlag2 = FAILED;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EnableIRQRequest(CAN1_RX0_IRQn, 0, 0);
    NVIC_EnableIRQRequest(CAN2_RX0_IRQn, 0, 0);
}

void CAN_GPIO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InitStructure;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B);

    /* USE_CAN1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8, GPIO_AF_CAN1);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9, GPIO_AF_CAN1);

    /* USE_CAN2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12, GPIO_AF_CAN2);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13, GPIO_AF_CAN2);
}

void CAN_Init(uint8_t baud)
{
    CAN_Config_T       CAN_ConfigStructure;
    CAN_FilterConfig_T CAN_FilterStruct;
    uint32_t apb1Clock;
    uint16_t prescaler;
    uint16_t timeSegment1;
    uint16_t timeSegment2;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CAN1 | RCM_APB1_PERIPH_CAN2);

    RCM_ReadPCLKFreq(&apb1Clock, NULL);
    apb1Clock /= 1000000;

    /* Config GPIO for CAN */
    CAN_GPIOInit();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Reset(CAN1);
    CAN_Reset(CAN2);

    CAN_ConfigStructInit(&CAN_Config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ConfigStructure.autoBusOffManage = DISABLE;
    CAN_ConfigStructure.autoWakeUpMode   = DISABLE;
    CAN_ConfigStructure.nonAutoRetran    = DISABLE;
    CAN_ConfigStructure.rxFIFOLockMode   = DISABLE;
    CAN_ConfigStructure.txFIFOPriority   = DISABLE;
    CAN_ConfigStructure.mode             = CAN_MODE_NORMAL;

    /* Baudrate = PCLK1 / (prescaler * (timeSegment1 + timeSegment2 + 1)) */
    CAN_ConfigStructure.syncJumpWidth = CAN_SJW_1;
    /* When APB1 Clock is not 42M, you should calculate by you clock!! */
    if (baud == CAN_BAUD_500K)
    {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1  = CAN_TIME_SEGMENT1_2;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2  = CAN_TIME_SEGMENT2_3;
        CAN_ConfigStructure.prescaler     = 14;
    }
    else if (baud == CAN_BAUD_1M)
    {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1  = CAN_TIME_SEGMENT1_2;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2  = CAN_TIME_SEGMENT2_3;
        CAN_ConfigStructure.prescaler     = 7;
    }
    else //!< 125K and 250K
    {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1  = CAN_TIME_SEGMENT1_3;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2  = CAN_TIME_SEGMENT2_4;
        CAN_ConfigStructure.prescaler     = apb1Clock >> baud;
    }
    CAN_Config(CAN1, &CAN_ConfigStructure);
    CAN_Config(CAN2, &CAN_Config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Struct.filterMode       = CAN_FILTER_MODE_IDMASK;
    CAN_FilterStruct.filterScale      = CAN_FILTER_SCALE_32BIT;
    CAN_FilterStruct.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Struct.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Struct.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Struct.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Struct.filterFIFO       = CAN_FILTER_FIFO_0;
    CAN_FilterStruct.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 CAN1 filter can be from 0 to 13 */
    CAN_FilterStruct.filterNumber = 0;
    CAN_ConfigFilter(&CAN_FilterStruct);

    /* CAN2 filter can be from 14 to 27(using CAN1 register) */
    CAN_FilterStruct.filterNumber = 14;
    CAN_ConfigFilter(&CAN_FilterStruct);

    prescaler = CAN_ConfigStructure.prescaler;
    timeSegment1 =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1;
    timeSegment2 = CAN_ConfigStructure.timeSegment2;

    printf("   Configuration :\r\n");
    printf("   APB1 Clock : %d MHz\r\n", apb1Clock);
    printf("   CAN Baud   : %d K\r\n",
           (apb1Clock * 1000) / (prescaler * (timeSegment1 + timeSegment2 + 3)));
}

void init_can(void)
{
	printf("init can \r\n");
	CAN_Init(CAN_BAUD_500K);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EnableInterrupt(CAN1, CAN_INT_F0MP);
	//CAN_EnableInterrupt(CAN2, CAN_INT_F0MP);
	NVIC_EnableIRQRequest(CAN1_RX0_IRQn, 0, 0);
  //NVIC_EnableIRQRequest(CAN2_RX0_IRQn, 0, 0);
}

void can1_txbuf(uint32_t id,uint8_t *txbuf)
{
	uint8_t txx=0;
	/* CAN1 transmit data*/
	Can1_TxMessage.extID          = id;
	Can1_TxMessage.remoteTxReq    = CAN_RTXR_DATA;
	Can1_TxMessage.typeID         = CAN_TYPEID_EXT;
	Can1_TxMessage.dataLengthCode = 8;

	for(txx=0;txx<8;txx++)
	{
		Can1_TxMessage.data[txx]	= txbuf[txx];
	}
	CAN_TxMessage(CAN1, &Can1_TxMessage);
}

uint8_t can_txbuf[8];
//stc_can_rx_frame_t can_rxbuf;
uint8_t u=0;
uint8_t i=0;
void can_test(void)
{
	if(can1_rxflag==1)
	{
		can1_rxflag=0;

		if(Can1_RxMessage.typeID	== CAN_TYPEID_EXT)
		{
			printf("CAN1 extID received ID: %.8x:  ", (unsigned int)Can1_RxMessage.extID);
		}	else{
			printf("CAN1 stdID received ID: %.8x:  ", (unsigned int)Can1_RxMessage.stdID);
		}

		printf("Data:  ");

		for (i = 0; i < (uint8_t)Can1_RxMessage.dataLengthCode; i++)
		{
				printf(" %.2x.", Can1_RxMessage.data[i]);
		}
		printf("\r\n");

		if(Can1_RxMessage.typeID	== CAN_TYPEID_EXT)
		{
			can1_txbuf(Can1_RxMessage.extID+1, Can1_RxMessage.data);
		}	else{
			can1_txbuf(Can1_RxMessage.stdID+1, Can1_RxMessage.data);
		}

	}
}

2.2、can.h

#ifndef _CAN_H
#define _CAN_H

enum
{
    FAILED = 0,  /*!< Failed value */
    PASSED = 1   /*!< Passed value */
};

enum
{
    CAN_BAUD_125K = 0,  /*!< CAN baud rate config to 125K */
    CAN_BAUD_250K = 1,  /*!< CAN baud rate config to 250K */
    CAN_BAUD_500K = 2,  /*!< CAN baud rate config to 500K */
    CAN_BAUD_1M   = 3   /*!< CAN baud rate config to 1M */
};

/* You can choose the way as polling or interrupt */
#define CAN_TEST_POLLING
#define CAN_TEST_INT

void CAN1_RxIsr(void);
void CAN2_RxIsr(void);

void init_can(void);
void can_test(void);
void can1_txbuf(uint32_t id,uint8_t *txbuf);

#endif

2.3、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oled_i2c.h"

int main(void)
{
	uint8_t i=0;
	SysTick_Init();
	init_led();
	init_usart();
  init_can();
	printf("oled init!\r\n");
	led2_off();
	led3_on();

    while (1)
    {
			can_test();
			led2_tog();
			SysTick_Delay_ms(100);
    }
}

三、程序运行

下载程序,复位开发板

3.1、扩展帧测试

CAN调试软件发送扩展帧数据,开发板接收到数据后,ID+1返回发送的数据,串口输出接收到的CAN数据,同时输出是扩展帧还是标准帧。

3.2、标准帧测试

网友A:
楼主,代码里面初始化了CAN1 和 CAN2两个外设,这是组了一个回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代码里面初始化了CAN1 和 CAN2两个外设,这是组了一个回环吗?

只使用了CAN1与CAN调试工具通信,CAN2初始化了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