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软件开发中使用看门狗的注意事项

楼主:
  1. 设置合适的计数值:根据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和程序的运行时间,需要合理设置看门狗的计数值。如果计数值设置得过小,可能会导致过早触发复位;如果设置得过大,可能无法及时检测到程序异常。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系统需求进行调整。

  2. 喂狗的时间间隔:为了避免被复位,需要在看门狗计数值达到阈值之前周期性地喂狗。这个喂狗的时间间隔应该足够短,但也不能过于频繁,避免给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一般建议在计数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进行喂狗。

  3. 处理异常情况:如果程序发生异常或者进入死循环等无法正常响应的状态,会导致无法及时喂狗,并最终触发复位。为了保证程序的稳定性,需要在代码中处理各种可能的异常情况,尽量避免出现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

  4. 确保喂狗的可靠性:为了确保喂狗的准时和可靠性,可以使用硬件定时器或者软件定时器来定时喂狗。硬件定时器可以提供更高的精确度和稳定性,但在某些系统中可能没有硬件定时器可用,这时可以通过软件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
关于嵌入式软件开发中使用看门狗的注意事项总结的不错

网友:
还真得考虑一下看门狗的应用,以前都很少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