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原理图设置

楼主:
Kicad 原理图设置

Kicad原理图设置可以设置一些电气规则,原理图格式,Net Classes等。Kicad的原理图设置在左上角如图1所示

图1:Kicad原理图设置

Net classes 设置

图2:Net Classes设置

图2-1 添加Net Classes,图2-2添加Net Classes的成员需要手动添加网络名称,还不太智能。图2-1设置整个Net Classes在网络上的属性,如我设置的是显示线宽为12mil,颜色为红色,线型为连续直线,效果如图3所示。

图3:设置过后的Net Classes成员

Text Variable:

图4:Text Variable设置

图4-1打开设置,图4-2设置要被替换的“A”,图4-2设置替换成为的“B”,就相当于单向宏定义,在这里名字就是变量,xutong就是他的值,在使用名字时候Kicad会自动将他替换成xutong如图5所示。

图5:Text Variable 使用

Electrical rule:

电气规则选项比较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这里仅仅做展示,如图6所示。

图6:电气规则

Field Name template:

图7: Field Name template

添加这个Name 为“hello”原理图全局器件都会打上hello的标记,如图8所示

图8:原理图全局“hello”标记

Formatting:

图9: formatting 设置

Formatting主要包含Name机关元素 符号标记记号,文本,符号,连接点的设置。我们可以改变 Junction dot size看原理图上的连接点区别。图10最小junction dot size。

图10:最小Junction dot size显示效果

图11:最大Junction dot size显示效果

好了原理图的设置大概介绍到这里了,拜拜!

参考文档

Kicad Schematic Editor help

网友A:
旧版本的Net Classes设置会自动读取net列表,用户只需要去选择对应的net就行了,7.0版本后,这个设置里的网络就没有了,自己手动输入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有哪些网络名称,还得对照原理图一个个查,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版本的Net Classes设置会自动读取net列表,用户只需要去选择对应的net就行了,7.0版本后,这个设置里的网 ...

希望他能更新回去